大疆电池异常解决办法

楼主(2017-11-10):
智能电池其实一点不智能,因为很多异常电池是因为电压不平衡导致的,而自带控制板又不能平衡充电,今天就推荐一个好办法,精灵4电池比较难拆,不小心就会把排线弄断,御的电池也比较难拆,悟1的电池最好拆了
今天我就发现我的电池异常了,拆了一会,发现真的还是比较难拆的,除非把外壳拆了乱七八糟的,后来想了个办法,开个口子,然后直接用平衡冲接线出去充电,把电池放电放到4.2V以下,比如最高电压的电芯是4.1V,平衡冲就设置成4.1V,然后给另外两颗电池的电芯充电,可以接线出来,接成平衡冲的头,也可以一片一片的冲。当然,如果电芯真的快不行了,你即使平衡后,,飞完下来后充好电,很可能又会不平衡,如果这样的话,就直接接平衡头出来,用A6等充电器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电池是有一片开始不平衡,无论用什么办法,例如独立充电等,都是权宜之计。只能换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可以测试下内阻差  如果内阻差别不大  可以充回来

网友(2018-01-03):
电池都是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的,迟早要换

网友(2020-08-27):
大疆电池维修可以找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