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问题,关于GPS接受模块的

楼主(2017-11-10):
是这样的,我打算在我的QAV250上加装GPS,但是因为本身已经在原有的飞控基础上接了OSD和一个小摄像头,所以想看看选择哪款GPS。要GPS的目的主要是OSD用的时候可以看到经纬度而已。可是咨询了几个卖家,都说穿越机上加装GPS意义不大……

一是想问问大家的看法,穿越机加GPS,目的就是看经纬度,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想法的?
二是想问问大家,如果你们有加装的,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的型号呢?价格不要太高,100元左右吧。

补充一下,飞控是CC3D

网友:
250装gps却是意义不大

网友:
换飞控,买cc3d revo,可以使用gps,还能悬停和航线(效果很一般),当然,我也不建议穿越机带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