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DX8高频头微信

楼主(2017-11-10):
      不知道啥原因,DX8的距离变近了,控制都正确,就是距离短。初步怀疑是高频头功放坏了,在网上找了一圈,有人报价350,想想要不自己试试,看看dx8的高频头和dx5E的外观一样,想试试能不能通用,把dx5e的高频头上dx8上面,dx8都不开机。于是想从硬件上来修复高频头,将高频头屏蔽罩打开,目标锁定在U4那个芯片上,丝印是"G5C"感觉像高频切换开关的型号,在网上搜索了一遍都没有找到它的型号,只有把dx5E上的这个元件拆下来替换,上电一试还真是这个芯片的原因。就是镊子指得那个元件,只有六个引脚,但是没有一颗米大,焊起来有点靠眼力。

网友A:
最主要的是修好了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修好了没啊

修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B:
你这是距离一直短?还是偶尔短?

网友C:
高频头居然不通用。。楼主眼神真不错,那么小的东西也能焊。不过话说回来,这么维修可靠性如何呢?飞大机心里踏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距离一直短?还是偶尔短?

一直短,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居然不通用。。楼主眼神真不错,那么小的东西也能焊。不过话说回来,这么维修可靠性如何呢?飞大机心 ...

没问题的,连续开机试验过了

网友:
估计是供电模块

楼主:
应该是功放芯片

网友D:
直接寄修迈杰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寄修迈杰罗啊。。。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虽然说有风险,可见楼主手艺不错。我都直接迈杰罗

网友E(2018-10-14):
G5C 对应 UPG2250  用什么方法焊好的?

网友:
可见遥控器用时间长了,也会损坏,那些说一个遥控用一辈子的,没钱还是别买太贵的了,发射模块,摇杆电位器都是损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G5C 对应 UPG2250  用什么方法焊好的?

这个芯片还是很好焊的,就六个引脚,用热风枪吹的

网友F:
我的DX7S也是这个情况。烦楼主给张高清点的照片,仔细看下该换哪个。
另:我也试过用DX6I的高频头换上,也是无法开机。估计是针脚的定义不同。有哪位模友有这方面资料的吗?我估计12个插针,实际上有用的就四五条。应该是地线、电源线,PPM信号和对频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DX7S也是这个情况。烦楼主给张高清点的照片,仔细看下该换哪个。
另:我也试过用DX6I的高频头换上,也 ...

图片不知道搞哪去了,那个芯片上丝印  G5C ,DX6I的高频头 输入应该是  vcc GND RX  dsm2 是通过串口通信的,DX7及以上可能是spi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