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型轴承和小钻铣主轴的两问题

楼主(2017-11-10):
1.给西湖7016的主轴换轴承,轴套上的C型角接触轴承哪一面向下,厚面?薄面???哪了面向下??
2.主轴上有带缧纹的通孔,这是什么用途???
可否弄个拉杆,把莫氏扁尾式变成后拉式?

网友:
红色部分朝外装就对了

网友A:
这个轴上应该上下各有一个角接触轴承,下面的轴承红色朝下,上面的轴承红色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上应该上下各有一个角接触轴承,下面的轴承红色朝下,上面的轴承红色朝上

这种型号的角接轴承就是单个的..两面都是红色的。
.

网友A:
轴承外圈一面薄一面厚,你把薄的一面朝外装

网友:
物理受力分析呀

网友B:
原来是用角接的吗?如果不是就要用。角接轴承可以拆开的,跟锥柱差不多正反面一看就知道,另外角接轴承要用手推装入轴不要打入,否则不能调松紧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用角接的吗?如果不是就要用。角接轴承可以拆开的,跟锥柱差不多正反面一看就知道,另外角接轴承要用 ...

原来就是这种C型角接,拆的时候忘了看哪面向下。

网友:
跟着学学长见识

网友:
我收的7016花键有间隙了,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2019-01-30):
不知道将来外环还能拆下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圈一面薄一面厚,你把薄的一面朝外装

这个兄弟说的就是对的

网友:
外圈薄的一面都靠外

网友(2019-03-03):
正确的装配外圈薄的一面都靠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