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二的隐患,变形用的那个细支撑杆(不知道会被删不)

楼主(2017-11-10):
       手滑没拿住,不到20CM的地方滑落,响都没听一个,身后的同事说是单前脚滑想地面,吻了一下。。。。。就断了!!!!这样就断了???这么个小关节受两个方向的力,这么薄还打孔还TM是个锁紧机构,螺纹也是涨紧结构,工程师没学过应力学是把,CNC就无敌了,我这的3台悟一 一共2000多个起落,其中一台电机飞的更换了两次,一台给鸟撞也么没见这地方有过问题,能有改进吗,这不是钱的问题,很耽误事

网友:
耐用了怎么挣你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话理不亏

网友:
楼主,您好,是在20CM的高度掉下来的吗?您的飞行器SN码是多少呢?建议选择我们官网自助寄修寄回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和桨都没上,取出来递给同事,他没拿住,维修是肯定的有专门的同事负责这块

楼主您好,您寄回后可以回复我案例号,我来帮您跟进哦。

网友(2018-03-11):
不断怎么换呢

网友(2018-04-17):
估计也是碰巧赶上了...0.0...

网友:
这个是铝的还是铝合金的,看着像粉末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