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 高压舵机和接收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10):
我知道舵机和接收机有电压等级的区分,现在接收机基本就是4.8-6.0-7.4 分别代表四节镍氢-5节镍氢-2节锂电池,舵机有4.8v-6.0v-7.4v-8.4v 就是不知道这个8.4v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2s锂电池充满电的意思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标注是不是有点商业宣传的嫌疑???望知道详情的老手指教。

网友:
玩航模把飞机飞好了就行了,挑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做啥。

网友A:
8.4v是接收机电压。高压舵机电压高力气大。好点的电调都是可编程的,可以调bec电压。你百度看看铂金50a电调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
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让老手回答,我这是闲的别人可没有这闲工夫

网友:
舵机和接收机都高压的,比如说f的hv舵机和接收机就可以上2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是接收机电压。高压舵机电压高力气大。好点的电调都是可编程的,可以调bec电压。你百度看看铂金50a电调 ...

接收机电压最高都是标注7.4V 2s电池充满是8.4v 没看见过接收机有8.4v标称的
舵机8.4v是不是标注问题 一般都是标注7.4(2S)

网友(2018-12-30):
其实我也很想搞清楚楼主的问题。我的舵机支持8.4v,但是接收机写工作电压是4.8-7.4,我把电调bec调8.4会不会烧接收机?还是只是接收机的标注标准按2s的电池额定电压来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