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 f4飞控有关问题

楼主(2017-11-10):
刚刚入手的飞控  调试好之后  一推油门飞机就向跳舞一样根本飞不起来  桨没反 电机没反  视频在下楼 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请问怎么上传视频呢

楼主:
视频链接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电机顺序! 飞控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电机顺序! 飞控方向!

检查了3遍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B:
飞控下加了减震没有 ? 飞控上亦尽可能不要有东西紧压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了3遍了都没有问题

DSHOT?

不是就电机校准一下

在不行就把陀螺仪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HOT?

不是就电机校准一下

关陀螺仪还没有试过  我觉得是不是陀螺仪太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下加了减震没有 ? 飞控上亦尽可能不要有东西紧压著

加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有过楼主这样的经历,往往是某一处配置错了自己还没发现出来,我建议楼主把地面站截图上来分析,

网友D:
感觉像是电机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电机没校准

不会笑电机

网友:
认需要设置飞控方向的。。。。在配置界面方向默认是0的话需要修改,你检查下地面站机头方向

网友E:
同楼上,像是机头方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楼上,像是机头方向不对~

我的方向也对了  就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方向也对了  就是不行

机头和电调方向也对得上吗?

网友:
yaw设置2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头和电调方向也对得上吗?

对的上啊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的:把pid值全部调成10,然后再慢慢把第一个数字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的:把pid值全部调成10,然后再慢慢把第一个数字加大。

有空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不是用的dshot检查一下有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