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四个月!德国VARIO EC135涡轴直升机装机过程,完结篇~~~~~~~~

楼主(2017-11-11):
涡轴直升机模型有着独特的撕裂空气的声音和桨声交织在一起的声浪,我多少年前就梦想有一台,最近终于让梦想成真了。
德国VARIO是做像真直升机相当出名的品牌了,电动、发动机、涡轴动力的都有,机型也特别丰富。

我选了EC135这款大家熟知的主流机型,因为特别喜欢涵道尾桨!下图是真机图片

VARIO的飞机没有整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选配件,例如机壳就是单独机壳,旋翼头,倾斜盘,尾波箱、尾旋翼组等等都是另购品。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旋翼头有2-5桨的可以供我们选,尾桨系统也是有几种不同的样式,还有特别丰富的像真零件。

这款机型有两个比例,我买的这款是1/6比例的,还有款1/4比例的机身长度2.4米,因为太大了出门飞不好携带所以选了小一点的这款。

VARIO的直升机还有个特点就是完成度特别低,说明书也是特别的“简洁”,很多安装方法都需要自己琢磨,还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很多地方需要自己改造,注意是改造而不是安装

开包图忘记拍了,直接进入安装步骤吧!
外壳是这样的白板,合模缝都没有打磨掉,窗户也都没开。

先要准备各种工具,例如锉刀、砂纸、开孔器、电磨等等工具都是必需品。

先划线然后开孔、切割。

切割完毕以后还需要再打磨

舱门窗户也要开,先用钻孔器把四个角开好,这样保证四角是圆弧,也方便切割片切开四条边

切好后水砂纸打磨光滑

打磨完毕。细活啊,费时间

接下来是驾驶舱内的仪表台安装,上胶后用夹具夹住固化.

干透定型

预装下看看位置是否合适

没问题以后安装仪表盘,这是升级选配件,像真度很不错

摆放好看下效果,立起来的位置摆放不住所以只放了下面两个表盘

接下来是上舱盖,先用胶带定位好固定好然后再打孔上螺丝

加油孔

真机尾翼有柳钉但是这个机壳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要漂亮就需要自己增加细节

于是先找位置划线

开槽,这个是用手锯一点一点开出来的

然后打孔

先用大头针试下效果,感觉还不错

拆掉大头针后期用小螺丝代替

今天先更新到这里,边安装边更新,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非常好的一款直升机,等待飞行测试结果了。

网友:
用800的机型?

网友:
细致的工作,期待后续

网友A:
德国手工费太贵,所以把细活留给动手能力强大的客户?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厉害,都是大工程。

网友:
有米之人,工程浩大,手艺很高

网友:
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手工费太贵,所以把细活留给动手能力强大的客户?

其实是欧洲人享受这个制作的过程,可以做到极致,分享下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欧洲人享受这个制作的过程,可以做到极致,分享下照片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青海发来贺电!

网友B:
国内厂家的话,会被骂的体无完肤,有木有

网友C:
看到电磨的支架,精度怎样,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磨的支架,精度怎样,好用吗?

卓美的那个吧?组合台钻精度不太高,电摩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厂家的话,会被骂的体无完肤,有木有

哈哈说的在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卓美的那个吧?组合台钻精度不太高,电摩很好用

谢谢了,正准备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正准备买

不错的值得买,建议买单机和需要的磨头就行,其他附件基本用不上,我当时买的套装,基本没用

楼主:
今天继续更新
这是涵道尾桨总成还有尾传动齿轮箱

这两个大齿是增速齿

德国的金属加工真的精准,同心度特别好

组装好的尾增速齿轮箱

这个是涵道尾波箱的总成

我买的这套是10尾桨的总成,控制精度很高很顺滑!

尾桨变距结构每个桨轴上都是轴承

尾波箱为全金属密封波箱,可以把油直接封在里面

尾传动轴,连接处有个类似万向节的容错结构,中间用橡胶阻尼,就算安装时候即便有点不同心也不会造成较大震动。

预装进去看下效果!是不是很像真10支尾桨碳纤材质,重量一致。

接下来是德国JETCAT的 PHT3涡轴发动机咯!
大箱子很大,机身和发动机已经组装好整体过来的。

发动机输出轴直接带了两级同步带减速轮

到大齿部分是斜伞齿传动

厚厚的说明书,全是德文!!!

两级减速后面是离合系统,跟我们油动直升机的一样甩块+离合罩杯,只是个头比较大。

从这个方向看下!

后面安装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刚刚组装好的尾桨增速齿轮箱

看下这个连接头的设计,可以抵消掉轻微不同心可能带来的震动。

这是1分2的尾喷管,不锈钢焊接而成

发动机预装到机壳内看下效果

这个接头后面是跟尾轴相连的,机身高度可以有一定的调整幅度,以便让尾传动轴居中。

把旋翼头和倾斜盘也顺便装上看看

楼主:
桨直径1680MM

网友:
看的好疼 。。。。

网友:
太漂亮啦!!!!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不算控,8万能搞店不?

网友:
这个尾波箱厉害了!

网友:
漂亮,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试车视频来了!

试车视频来了!

晕了怎么不会直接贴视频了!

楼主:
今天继续更新电子设备安装!

这款飞机倾斜盘模式是H4,也就是四舵机控制倾斜盘。
购买的时候不知道还要配这个舵机安装架,无奈只能自己手工量尺寸然后画图让兄弟帮忙切了一套。

按照标准舵机里面最大号的尺寸开的孔,装JR的金属壳舵机刚刚好,可惜的是我只有三颗这个舵机,少一颗哦!

最后干脆用了亚拓的新款金属舵机,根据舵机安装后的高度确定四根撑杆的长度。

配套的金属摇臂长度也刚好合适

安装到机身上

原装的球头扣比较软,换了JR和亚拓的球头扣

无副翼系统用的魔鬼三轴陀螺

环氧+轻粉作为填缝和粘接剂

机身段和尾段最后要粘接在一起,先把格框固定好。

尾舵机用的FUTABA 276SV

固定位置比较坑啊,舵机坏了更换的话很麻烦

防火石棉布,有几个地方需要装

防止高温烤坏齿轮,这里加装一块

网友:
太漂亮啦。持续关注

网友:
牛逼楼主,一套多少万啊

网友D:
我们这咋没有玩像真涡轴直机的土豪呢?可以来围观吗?

网友:
太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咋没有玩像真涡轴直机的土豪呢?可以来围观吗?

欢迎哦 过来一起飞!

楼主:
继续更新:发动机油滤

做工细致啊,像艺术品

主油箱安装

油嘴要借助钢丝来完成安装

搞定

把仪表台地板粘好

环氧固定,12小时固化

喷管周围要开一些散热孔

开好后在从内部贴上不锈钢网

喷管跟外壳接触的部分厂家给的石棉布,个人觉得太难看所以换了不锈钢网。
因为接触面积小所以应该不会导热严重,何况还有透气性所以分析下来方案应该可行.

机身安装到机身内以后需要在外壳上粘结连接板

固定好以后环氧伺候

这是尾传动轴

这个三角支撑很关键,相当于尾撑的作用。

座舱罩

先看个大概外形

很快就可以更新飞行靓照咯,敬请期待!

网友E:
继续等装机,另外问下这玩意置办下来多少能搞定?【不算控,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续等装机,另外问下这玩意置办下来多少能搞定?【不算控,陀螺】

大概要10W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要10W多

可以接受,就等你这涂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接受,就等你这涂装了

哈哈,是个漫长的过程哦,试飞完毕后要拆掉重新做细节,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慢慢搞。

楼主:
安装舱门

尾喷管确定好位置后减掉多余的部分

这样美观一些

涵道尾桨装饰件

主旋翼

水平尾翼平均切开后打磨好角度用环氧树脂固定

用胶带辅助固定好

尽量水平安装

网友F:
旋翼头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翼头是塑料的?

嗯嗯,碳塑的,还带上反角。

网友:
楼主首飞了吗,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碳塑的,还带上反角。

升级成金属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精雕细琢出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级成金属的就更完美了

哎,VARIO木有啊

网友:
米物!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满地的口水!

网友:
漂亮!!
ps:黑鹰也美

楼主:
终于试飞了,魔鬼陀螺设置不太复杂,现在只是能飞而已,精细的手感还要后期慢慢调整。

涵道尾桨系统性能很好,基本无振动,锁尾效果也很棒。

试飞当天风力5-6级,在这种条件下飞机基本可以能正常航线飞行,但是有时候会有摇晃,后期通过陀螺参数来改善一下。
发动机的油门响应速度比较慢,所以下降收油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收的太小。

试飞完毕只能说装机工作才完成了一半,剩下更为复杂的细节和美化工作才刚刚开始!
后续继续跟大家分享外观的像真细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