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 油机定速初探

楼主(2017-11-11):
刚刚装好了nx4 ,原本准备安装手头上的mbplus ,但是翻看了说明书,发现mb的定速设定界面过于反人类,于是果断放弃带救机的mb,进了一颗vbarneo。对着油门舵机傻调了一个礼拜,终于对neo的油机定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乘我第一次发动前大家尽管提,由于12日要参加钳工技师考试,今天先做个预告————————————————————————2017.11.16——————————————————————————————————
终于得空来爬一点
先从通道设置页面来说,vbaneo和老VBAR最大的逻辑区别就在于VBARneo强化了通道(bank)概念,油机定速不适用BANK基本无法实现
现在转入正题,说一下我自己的设置,我的控是18SZ

我把bankswitch射影在通道六上,应为通道有限(接收机暂时是2008)所以我放弃在遥控器上直接调试锁位感度,而是把每一档的感度固定在每一个BANK里
油门设在3通道(所有futaba都一样)当遥控器油门在0-30时NEO认为发动机是熄火状态,图上所示就是我拨了hold油门0位,对应油门舵机将发动机风门完全关闭

再来看我在遥控器上把hold模式关闭之后遥控器进入normal模式,这时遥控器油门在大约40-60之间的时候NEO进入idle模式(对应为发动机怠速)这个是时候还是在bank1里面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发动机啦
刚才忘记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设置throttle cut 开关,而且要保证在每一个BANK里都是有效的(炸鸡瞬间切熄火全靠这个)

这个是首页上定速菜单的博士帽选项,由于我的发动机还没有最后发动起来,只能告诉大家AR Ide,这个值,决定了启动时怠速风门大小,初始值是20,如果觉得高了可以调小,低了可以调大

————————————————————————————这里预留插图————————————————————————

写到这里要抱歉了,当油门大于60之后,NEO就进入了定速模式,但是我忘记截屏了,idle1和idle2分别对应NEO首页定速菜单上你所设置的BANK1和BANK2旋翼头设定转速,由于没有最后试车,所以我认为最终发动机输出的转速应该是你在NEO定速页面上输入的转速乘以你的油门值(或者某一对应关系

最后这张图就很直观了,最上面的选项要先选成ON,代表NEO不接管油门(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油门行程范围)
然后调整将遥控器放在中位,油门舵机也在中位,这时调整油门拉杆长度,确保这个时候发动机上的风门遥感也在中位,然后固定好拉杆,慢慢推动摇杆到最高位置,此时可以先把界面上的油门高位滑块移到80以下,防止大力舵机直接吧风门拉坏,然后当摇杆到最高位置时(这时候最好用NORMAL模式油门螺距曲线都是0-100一直线)发动机风门也在最大位置,并且舵机没有硬拉风门,然后相同方式确定最低风门,油门形式确认好了之后点上面的OFF,neo接管油门
然后,在gaer ratioli里输入直升机的减速比(很重要,配合首页上主旋翼转速,可以让发动机工作在最佳转速上)下面传感器磁铁选择1块,写到传感器,我用了FUTABA的定速传感器,即插即用。
先写到这里,估计这个礼拜又没时间发动了,等发动之后再来写定速体会

网友:
期待有详细的调试方法

楼主:
感觉第一次把8个通道用满了NEO上用了1-7,8通道设置了遥控点火……

楼主:
再补充一下NEO只有在PRO版本和救机版本下才能设置油机定速,具体怎么升级付款论坛上都有,可以参考做,好像国内访问VBAR网站已经不需要科学上网了,我大概半小时就完成了所有注册付款步骤

楼主:
今天第一次成功启动,并且旋停磨车了。分享一点
1.博士帽里怠速只要10就够了
2.默认感度太高了,要大幅降低

网友(2018-09-22):
分享下接线好吗?

网友:
油门舵机接在哪个通道?

楼主:
油门直接接esc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直接接esc

你好,前辈!对于电机定速时,那个用螺距曲线调整形成的选项用得上吗?

楼主:
没用过电机定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