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缩短

楼主(2017-11-11):
450L,好盈50A电调重新弄了下定速  现在不开3D 定速47.5油门 只能飞3分钟   和3D一样     3D模式70油门定速  也是飞3分钟   切3D有明显转速变化      之前不开3D能飞8分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电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

42起落  没重新定速前可以飞8分钟

网友:
直升机要求的是转速跟螺距做搭配,还要配合电机的扭力值!
转速慢了,螺距就要加大,相对需要更大的电机扭力,如果此时沒有达到电机最大扭力值,那也是增加耗电
建议油门能达到60~75%之间做上空飞行,80~100%之间做3D飞行

网友:
不是油门低就好。最佳的油门是在转速到达你的目标转速之后。油门在80-85%。让电机保持最佳的扭力输出。   不够或者超出的话可以调整齿比

网友:
定速越高,炸的越惨。65油门悬停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