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距与油门问题

楼主(2017-11-11):
继上次手贱把FUTABA 10C遥控重置后,一直在摸索,今天把遥控基本调好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油门行程与螺距行程刚好反了:油门在最底部的时候,螺距为零时
电机
转速最高;油门在最高的时候,螺距最大时时电机转速为零,请教高人指导!!(会不会是电调的设置问题)

网友A:
检查油门,螺距通道的正反向。

网友B:
遥控器油门通道反向就好了

网友C:
FUTABA遥控器油门是反向的,和其他牌遥控器不一样,你要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D:
FUTABA油门通道默认是反向的。反过来就行。

网友E:
油门设置反向就好了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大哥帮助,真是第三通道油门反向了,设置过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