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用T14SG遥控伟力110的模型文件

楼主(2017-11-11):
买了个伟力110,按照老金的教程设置之后发现还是不能切换3/6g模式啊,而是像普通直升机那样切换3D模式。。。。谁有模型设置文件么?我直接下载算了。
感激不尽!!

网友:
陀螺仪改成正常模式

网友:
感度80就是六轴20就是3轴

网友:
要std的20和80,不是gy的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有特别强调“这一步是关键。把光标移到TYPE那里,将类型修改成 NORM 普通类型”

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我的博客里有配置文件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有特别强调“这一步是关键。把光标移到TYPE那里,将类型修改成 NORM 普通类型”

如果还是 ...

感谢哈,已经弄好了

网友B(2018-03-19):
引用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有特别强调“这一步是关键。把光标移到TYPE那里,将类型修改成 NORM 普通类型”

如果还是 ...

老哥,如果我您说这个不改成普通模式,是不是就都是3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如果我您说这个不改成普通模式,是不是就都是3轴

可能总是3轴也可能总是6轴 - 我记不得futaba陀螺通道的具体了
原因在于,陀螺通道本质上就是一个普通通道,行程是也【-100,0,+100】。飞机读取陀螺通道的输出决定是什么模式(对于有相应功能的再根据具体数值决定感度),110/120这种飞机,读到靠近-100一头数值的被判断为3轴模式(如果记错了就是6轴模式),靠近100一头的被判断为6轴(也可能是三轴)。
futaba这种发射机,norm模式下允许操作者使用整个 【-100,0,+100】的行程范围,非norm模式下,只允许 【-100,0】 (也可能是 【0,+100】,所以如果选错陀螺通道模式,不管输入什么数值,飞机读到的都只能是靠近一头的,另一头永远读不到,也就陷在某个飞行模式下了。另外futaba陀螺设置里又做了数值映射,用0-100来映射整个允许使用的行程范围,比如norm模式下,用户看到/输入的0-100对应于接收机输出的【-100,100】。
同样的“20”“80”,可能对应于行程的-60,+60,也可能是20,80,取决于陀螺通道的模式。我们需要的是-60,+60来选取3d/6g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总是3轴也可能总是6轴 - 我记不得futaba陀螺通道的具体了
原因在于,陀螺通道本质上就是一个普通通 ...

请教一下尾巴感度可以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尾巴感度可以调吗?

据我所知110 120还有100s等都只能选择模式,而感度是固定不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