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c3d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2017-11-11):
我有一个刷过bf3的cc3d,今天打算连接电脑是发现无法连接 驱动目前已经安装,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驱动程序状态不对,在设备管理里应该出现COM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状态不对,在设备管理里应该出现COM设备。

恩,那求助应该如何设置QA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那求助应该如何设置QAQ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extra=&page=1

现在是和这位模友的情况一样了

网友B:
多半是系统问题吧,下载个虚拟机,用win7原版系统试试,3.8G,或者直接重做系统。我就用这个系统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系统问题吧,下载个虚拟机,用win7原版系统试试,3.8G,或者直接重做系统。我就用这个系统解决的

恩,现在已经解决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cc3d刷了bf3,用frsky的tfr6,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现在已经解决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cc3d刷了bf3,用frsky的tfr6,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线

与天地飞6通接收接线方法应该一样,接线顺序在我的那个贴子里也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