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图纸欣赏

楼主(2017-11-11):
搜集到了一些个人觉得比较有特色的舰船图纸,外形都很漂亮,许多都有船型骨架,很适合改装成RC的,个人也正在试做,希望有感兴趣的同好一起探讨,更希望大师们予以指导!

网友:
纸模型好处是船型多,选择空间大。

网友:
楼主这个能共享下吗

网友:
漂亮的经典船型!

网友A:
这个龙骨我去打印店打印的时候,一点那个实际大小,就直接放大了好多,我问打印店的人能不能按实际大小打印出来,他们说不会,弄得我很尴尬。想做个大船都不会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龙骨我去打印店打印的时候,一点那个实际大小,就直接放大了好多,我问打印店的人能不能按实际大小打印 ...

去广告店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龙骨我去打印店打印的时候,一点那个实际大小,就直接放大了好多,我问打印店的人能不能按实际大小打印 ...

原图纸如果是PDF格式的默认的比例都很大,一般是A4或A3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大小,调整比例,进行缩放,或按打印纸的大小调整,就可以了。如果自己有彩色打印机可以设置成海报版面,打印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图纸如果是PDF格式的默认的比例都很大,一般是A4或A3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大小,调整比例,进行缩放,或 ...

彩色的图纸?jpg格式的吗?设置成海报版面就可以打印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广告店打印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的图纸?jpg格式的吗?设置成海报版面就可以打印了是吧

是的,我就是用彩喷按海报打印的,但缺点是要拼图,另外一种是可以到广告店或制图店打印成整张的图,便宜点的是蓝图,A1的幅面每张8元左右,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用彩喷按海报打印的,但缺点是要拼图,另外一种是可以到广告店或制图店打印成整张的图,便宜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广告店打印

广告店最大能打成多大的纸?我都想从某宝上找找,看看能不能打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告店最大能打成多大的纸?我都想从某宝上找找,看看能不能打出来

广告纸多大就能打印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告纸多大就能打印多大啊

好的,谢谢,我再具体问一下

网友C(2018-01-04):
可以我也在做 黑珍珠号就是图纸难找 我是用雪糕棒做的  骨架和外面
希望楼主你能发点有骨架的图纸给我
675877487@qq.com
准备下一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也在做 黑珍珠号就是图纸难找 我是用雪糕棒做的  骨架和外面
希望楼主你能发点有骨架的图纸给我

你用雪糕棒做的船很棒,已发图纸,请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雪糕棒做的船很棒,已发图纸,请选用。

谢谢,这是我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是我的船

还是用整体材料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用整体材料好些!

知道,刚刚开始是打算做静模的。不能玩也没意思,就装了动力,但是估计也不会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