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摸改遥控探讨

楼主(2017-11-11):
通过纸摸的图纸改成遥控的案例论坛已有先例,因发现纸摸的图纸改遥控的制作相对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新手制作,故选择了一个简单点的船型制作一个,抛砖引玉,请高手指点,同好探讨。龙骨选择了被废弃的PVC广告板(大街上拾的不要钱),待成型后再翻制玻璃钢外壳,因时间有限,断续更新。

网友:
     其实纸模型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船模图纸了。早先,就有人直接将大比例的纸模型用透明漆刷透做好防水,直接加装遥控设备改装成为遥控模型。也有利用纸模型的图纸,将材质改为木料,塑料甚至是金属材料直接制作遥控模型的。                                                                                                    个人看法,您用pvc改装的这个模型,如果不需要大量复制,可以直接在内外刷上环氧树脂,加固防水就可以用了。如果不放心,可以在船外蒙上两层玻璃纤维,然后抹灰打磨成型。上层建筑以及细部,如果要求的不是非常精细,也可以直接利用纸模型改造,做好后喷漆防水效果也不错。(其实,早年在材料奇缺的年代里,很多业余模型爱好者,常常使用硬纸板来做船模的上层建筑,甚至是船壳的,只要刷上油漆,做好防水,一样非常漂亮
     另外,纸板制作的模型,常常重量很轻,不会超重,对船的动力要求也不高,反而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网友A:
    补充一点,安装设备所需的内部空间的改造,最好在外部船壳硬化以后去做,以免由于环氧树脂等材料收缩时引起船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安装设备所需的内部空间的改造,最好在外部船壳硬化以后去做,以免由于环氧树脂等材料收缩时 ...

太感谢了!给了这么多的经验指导,实在是受益匪浅!希望以后能多拜读您的大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给了这么多的经验指导,实在是受益匪浅!希望以后能多拜读您的大作!
客气了,互相交流,分享切磋本是模友的最大乐趣,期待你的大作下水!

网友:
现在都不敢自己开料做了,时间太少,前几天买了一艘中山舰的塑拼,准备改RC,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有时间先用纸模改一艘RC的,材料的话就先用手边上能找到的吧,不可以去买了。

网友B:
很开心又看到有模友纸改,静改动,点赞一个,我也做过这种尝试。

网友:
我用纸模,开了一个071的船坞登陆舰,里面结构有优化了。做起来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开心又看到有模友纸改,静改动,点赞一个,我也做过这种尝试。

这个船做的真漂亮,也是纸模里一个经典的船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互相交流,分享切磋本是模友的最大乐趣,期待你的大作下水!{:1_ ...

高手太谦虚了,无私的精神值得学习,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希望后期能继续分享到更多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开心又看到有模友纸改,静改动,点赞一个,我也做过这种尝试。

漂亮!

网友C:
可以的,我這艘1/200的朋友代工的羅德尼號戰列艦就是紙模型圖紙用椴木板做的,1.06米長,動靜皆宜,上層建築的模型圖紙只需要噴幾次亞光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這艘1/200的朋友代工的羅德尼號戰列艦就是紙模型圖紙用椴木板做的,1.06米長,動靜皆宜,上層建 ...

真没想到有这么多只改动的,这条舰真漂亮,更有信心做纸改动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想到有这么多只改动的,这条舰真漂亮,更有信心做纸改动了!谢谢分享。

不客氣,可以搞好的,只是需要做好船體的內部結構,不變形的話,都可以

网友(2022-05-10):
引用 网友B:
很开心又看到有模友纸改,静改动,点赞一个,我也做过这种尝试。

厉害,做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