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手动飞行练习,我需要激励

楼主(2017-11-11):
鸡鸡装好了之后很久都没有时间,没有合适的场地让我去大胆的尝试手动,上次找了个烂尾的小区第一次练,本来都做好了起飞就炸的心理准备,但是发现手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操控,激动不已。这次再来,但是杆量掌握差太多了,几次差点炸鸡轰油门拉起来了,还有降落,都是切自稳降落的,毕竟怕把脑瓜削了[哈哈

楼主:
怎么发视频啊,没搞懂,最后两个本来是视频的

网友A:
飞的好欢乐

楼主:
说一下配置吧。
QAV210机架
f3飞控betaflight3.1.7
熊猫30A电调Blheli16.6
电机FORZARACING  2206  2300kv
5045三叶桨
雨燕swift2摄像头
Foxeer TM25图传
电池TATTU  4s  1300mAh  75c
山狗sj9000s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好欢乐

哈哈,哪里欢乐了

网友B:
雨燕摄像头效果怎么样 背光看得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清晰.....................

摄像头并没有这么清晰,这是运动相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燕摄像头效果怎么样 背光看得清吗

嗯,挺好的,虽然分辨率不高,但是对光线的处理还是不错的,强光弱光都还不错

网友D:
咋切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切自稳??

开关切啊,modes模式里面,我设的三段开关,自稳、半自稳、手动随便切换

网友E:
楼主非得很开心,注意安全不要飞到行人头上去,万一出事就不好了。还有老婆陪你一起飞好爽。

网友:
看视频其中几段把我吓够呛,公路和行人上空飞穿越是禁区,在这些地方假如失误或失控后果不可预测,尤其是刚开始尝试手动飞行练习且有一些看热闹的群众时,为了安全建议楼主限定范围,就在围墙内飞,先别追求速度、高度及穿灯杆,找些院内的小目标主练精准飞行,也会更有乐趣,目的是为了将来在各种复杂地形里能随心所欲自由穿行,精度提高了,飞行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安全系数也会同步提高了,更不会出现视频中的惊险画面了,手动飞更爽,楼主加油练,祝早日能自由在林间等复杂场景自由自在高速穿行!!!

网友F:
建议把穿越机的两块侧板装上,这样炸到草,镜头就不会模糊了

网友:
先不說技術,電機跟pid肯定有問題,至少你I值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把穿越机的两块侧板装上,这样炸到草,镜头就不会模糊了

没有配套的侧板呢,我也想装一个,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非得很开心,注意安全不要飞到行人头上去,万一出事就不好了。还有老婆陪你一起飞好爽。

嗯嗯,下次注意,媳妇儿陪着是开心哈

网友G:
楼主的操作手法甚是彪悍,好几次差点炸鸡,都替你捏把汗

不过要注意飞机姿态,不要到场地外面飞,容易发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操作手法甚是彪悍,好几次差点炸鸡,都替你捏把汗

不过要注意飞机姿态,不要到场地外面飞 ...

我也是极力在控制,完全不能按照我的想法来飞,只能一边控制大概方向一边救机还需多加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极力在控制,完全不能按照我的想法来飞,只能一边控制大概方向一边救机还需多加练习

手动控制好比骑自行车,飞机要有个向前的速度才好控制,提前一点点想好飞行方向,因为左右看不到,不要妄图控制飞机悬停.......另外如果觉得不跟手,可以稍微加一些P和D,不一样的PID手感差异很大~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买来都一年了,都不敢飞

网友:
鼓励一下楼主,我还不敢飞呢

网友:
无论从声音还是画面, 都可以判断出楼主的飞机振动太大。 需要好好调整调整。

网友H:
怎么不在山丘那边飞,楼主飞的惊险刺激。

最想问的是山狗性能怎么样,能传一个原始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在山丘那边飞,楼主飞的惊险刺激。

最想问的是山狗性能怎么样,能传一个原始文件么

录像效果过还是不错的,挺清晰,说的是4k,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也很扛草,很多次和飞机一起炸,但是不是很稳定,有时候自动停止录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抖动太厉害还是什么

网友: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安全第一

网友I(2018-01-20):
好惊险,差点儿撞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惊险,差点儿撞墙上

现在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