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无线教练功能

楼主(2017-11-12):
平民好控,就是教练口经常容易掉信号,因此教练线不是太保险。
在网上找了些解决方案,其中这个最诱人

只可惜这个是FUTABA的接口
好消息是IA6B接收机也有PPM输出

是否可以简单把接口换上S端子就可以了?
如何连线呢?

网友A:
看着不错,但是每次长时间在腹部放个辐射源不大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但是每次长时间在腹部放个辐射源不大好吧?

腹部放的是接收机,不存在辐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腹部放的是接收机,不存在辐射问题。

你总不可能把控离自己太遥远,模拟器一玩几个小时,在自己身体附近有个持续发射源还是不大好。当然了,你开心就好,我只是提醒。

网友:
看看,找师傅带似乎用得上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直接用接收机的ppm输出,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直接用接收机的ppm输出,失败

接受机的ppm信号可以直接被遥控器教练端口或者模拟器识别。我就是不同品牌遥控器之间改的无线教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受机的ppm信号可以直接被遥控器教练端口或者模拟器识别。我就是不同品牌遥控器之间改的无线教练

不是吧,拍张无线教练的照片看看。

网友(2018-11-22):
想请教一下,富斯I6教练接口定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