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我的桨还有救吗?

楼主(2017-11-12):
今天练习悬停时风较大,降落时习惯性熄火,但是被风吹起来了,越半米高自由落体,所幸草地特别软,飞机啃了一嘴草,壳子有点小裂痕,回来检查时发现桨根有裂痕了,掰一下缝隙轻微变大,约0.15mm左右,用力时从侧面看桨根无明显变形横跨整个黑色部分,觉得扔了可惜,请问这样还能飞吗?

网友A:
不能飞了,可能会射桨

网友B:
玩机机就是烧钱,换了吧。不换后患无穷

网友:
桨根……直接扔别犹豫

网友:
扔了。不能用了

网友C:
"回来检查时发现桨根有裂痕了,掰一下缝隙轻微变大",既然这样肯定不建议使用了,万一射桨。。

网友D:
502胶把裂痕补上,粘好后。在外面在棉线缠绕502侵染。干燥后外面AB胶加固。最后做平衡,可以使用,别3D飞

网友:
千万别用,生命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2胶把裂痕补上,粘好后。在外面在棉线缠绕502侵染。干燥后外面AB胶加固。最后做平衡,可以使用,别3D飞

累不累啊,将要这么搞。炸一下不够折腾的

网友:
别说大桨,尾桨这样都要赶紧扔,安全第一。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我这就去买新的桨

网友E:
桨跟重点部位,快扔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2胶把裂痕补上,粘好后。在外面在棉线缠绕502侵染。干燥后外面AB胶加固。最后做平衡,可以使用,别3D飞

撐不住的
別折騰了

网友F:
说实话   完全没问题   我的450大桨和你的一模一样的   照样飞   3D飞
不过建议换新的吧    因为我是想看看到底能发生什么问题    而且我的飞场很大   没有人    安全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   完全没问题   我的450大桨和你的一模一样的   照样飞   3D飞
不过建议换新的吧    因为我 ...

我是380桨,只是85油门练习悬停和水平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就一句话,那几十块钱重要还是生命重要,说破大天这都是潜在威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380桨,只是85油门练习悬停和水平圆应该没问题吧?

可以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

网友:
果断扔了,这个是最不能将就的地方

网友F:
我的大桨只是表皮油漆裂了   里面没有损伤   你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大桨只是表皮油漆裂了   里面没有损伤   你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你的大浆表皮的漆是怎么裂的?

网友:
我的亚拓450L 的原装浆,浆托固定好,放在地上不小心踢倒了,飞机侧翻,也是浆根的地方着地(迎风面),坚硬的地面,会不会有事?没有裂纹,也没有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桨跟重点部位,快扔了它

我的亚拓450L 的原装浆,浆托固定好,放在地上不小心踢倒了,飞机侧翻,也是浆根的地方着地(迎风面),坚硬的地面,会不会有事?没有裂纹,也没有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飞了,可能会射桨

我的亚拓450L 的原装浆,浆托固定好,放在地上不小心踢倒了,飞机侧翻,也是浆根的地方着地(迎风面),坚硬的地面,会不会有事?没有裂纹,也没有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机机就是烧钱,换了吧。不换后患无穷

我的亚拓450L 的原装浆,浆托固定好,放在地上不小心踢倒了,飞机侧翻,也是浆根的地方着地(迎风面),坚硬的地面,会不会有事?没有裂纹,也没有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来检查时发现桨根有裂痕了,掰一下缝隙轻微变大",既然这样肯定不建议使用了,万一射桨。。

我的亚拓450L 的原装浆,浆托固定好,放在地上不小心踢倒了,飞机侧翻,也是浆根的地方着地(迎风面),坚硬的地面,会不会有事?没有裂纹,也没有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亚拓450L 的原装浆,浆托固定好,放在地上不小心踢倒了,飞机侧翻,也是浆根的地方着地(迎风面),坚 ...

如果没有看到裂纹不用担心,况且还是450这个级别的小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大浆表皮的漆是怎么裂的?

我就一台465    大桨是不同的两队配的()一红一黑()   已经飞了一年多没换过了   应该是自然老化了

网友:
没裂纹痕迹可以继续用,前几个起落,小心点,没问题的话,大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门看看这桨练悬停还可以吗?

网友:
直接掰断 正好测试一下强度 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心饼干 不能用也别浪费 掰掰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380桨,只是85油门练习悬停和水平圆应该没问题吧?

旋翼那块多少个垫片或者少个都区别很大,即使粘合好屈服度也会有变化。如果是练习,可以用450配木浆易碎舵机臂,初期练习,精度好操控就好就易上手,暴力不暴力不重要。

网友G:
你这浆的断面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浆的断面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里面有点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旋翼那块多少个垫片或者少个都区别很大,即使粘合好屈服度也会有变化。如果是练习,可以用450配木浆易碎 ...

还是买碳桨了,木浆射的太多了,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买碳桨了,木浆射的太多了,不敢用

飞3d肯定不行,射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把桨根部的塑料夹层用101渗透再用,还有的射是桨根螺丝没有上紧。还有就是练习用3s,木浆就没问题。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用了,我怕死

网友:
别因小失大

网友J:
有裂横的那面朝上练习正飞悬停航线没问题。超转和3D肯定不行了。即使像楼上那样处理了也不能3D。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裂横的那面朝上练习正飞悬停航线没问题。超转和3D肯定不行了。即使像楼上那样处理了也不能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