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浆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7-11-12):
450L 亚拓,原装浆,一次没飞过,放在地上,用浆托固定好大浆,走路的时候每看见,踢到飞机上了,飞机侧翻在地板砖上,大浆的侧面着地(迎风面),大概是浆根的位置,表面没痕迹,还能不能用?

网友A:
悬停可以

网友B:
这个少将太萌了。还是我太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少将太萌了。还是我太认真
为什么呢?

网友C:
没事,桨没那么脆弱,都能承受2000转3d猛艹,怎么可能摔一下就坏了

网友D:
躲到树后面,飞高点,切3D,再翻一块电,如果没事的话,那就继续用吧~
一般这种小摔应该没啥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少将太萌了。还是我太认真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