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盖出线电机,直升机一般都能用吗?

楼主(2017-11-12):
现在450级直升机的马达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想问问以前玩直升机的过来人,不考虑螺丝安装间距,前盖出线的电机标注固定翼使用的能不能直升机用?除了kv之外,直升机用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主要就是kv值,450的至少3500。还有轴的粗细,3.17或者3.5

网友A:
直升机马达网上大把的  我们这边都还有生产450或者250马达  淘宝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马达网上大把的  我们这边都还有生产450或者250马达  淘宝上很多的

主流品牌不说,连杂牌直升机在产的都很少。花牌朗宇有在生产的,可是轴没有配套的,你的意思是300架次报废一个电机吗?

网友A(2018-09-18):
引用 楼主:
主流品牌不说,连杂牌直升机在产的都很少。花牌朗宇有在生产的,可是轴没有配套的,你的意思是300架次报 ...

我们工厂这边 250马达 50左右一个 450的也是一百以内  当然要求高的 可以买好的牌子  亚拓应该没有停产吧

网友B:
哪里停产,450级的多得是,便宜的各种XXD、HG,中档花牌、嘉迪,贵的亚拓、蝎子。
你说的朗宇主要是做固定翼,轴也大把多了,XXD的可以通用。
再说100块的电机,300起落完全够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流品牌不说,连杂牌直升机在产的都很少。花牌朗宇有在生产的,可是轴没有配套的,你的意思是300架次报 ...

富丽2525可以试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厂这边 250马达 50左右一个 450的也是一百以内  当然要求高的 可以买好的牌子  亚拓应该没有停产吧 ...

直升机电机要求比固定翼高,磁钢不是弧形,扭矩低不止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丽2525可以试下。还可以。

垃圾,那么多人买花牌为什么。用可以用,发热大扭矩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停产,450级的多得是,便宜的各种XXD、HG,中档花牌、嘉迪,贵的亚拓、蝎子。
你说的朗宇主要是做固定 ...

扭矩不行,发热大耗电大。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垃圾,那么多人买花牌为什么。用可以用,发热大扭矩还不行。

用都没用过就说垃圾,还有花牌早停产了。那蝎子更热不是更垃圾。

网友:
亚拓的也很好用。

网友:
丹锂2217 3700kv

网友:
我有三个450电机。,450都不飞了,都用不上了,3S电机,3.17轴,轴承都没问题,有意的话,请留言,不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都没用过就说垃圾,还有花牌早停产了。那蝎子更热不是更垃圾。

虫子是比赛用的,寿命长不长都不是问题。同样型号,直升机专用比固定翼的效率高,直升机磁钢和转子间隙更小。

楼主:
这电机怎么样?当初想买,暂时缺货,没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机怎么样?当初想买,暂时缺货,没买上。

我刚买的用尾推用不了,退了.这电机效率很高的,视屏450机架3d飞行7分钟,悬停12分钟,用的3s 2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