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4-680中心板软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12):
h4-680航向轴旋转的时候感觉机架变形厉害,是通病吗?玩个两个4-680都是这样的情况,你们用什么方法解决的,折叠件有明显虚位准备加螺丝固定

网友A:
H4通病就是中心板软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加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加铝柱。

怎么加,感觉板太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通病就是中心板软

中心板太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