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怎么给伟力 110的几块电池同时充电???

楼主(2017-11-12):
能否将几块电池并联,直接充电,而不像普通电池一样还需要串联接入output接口啊?

网友A:
110是2s电池吧?可以并充但动力线也要接,因为B6不能仅通过平衡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是2s电池吧?可以并充但动力线也要接,因为B6不能仅通过平衡头充电。

已经加了动力线接头,然而还是显示connection break。不晓得为啥

网友B:
1s串充头某宝上有卖,图中我自制2S充的。自已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串充头某宝上有卖,图中我自制2S充的。自已看

好的,感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是2s电池吧?可以并充但动力线也要接,因为B6不能仅通过平衡头充电。

k110 1s 450-520mah

网友C:
吊丝快充方案

网友:
我是用并充板并联起来,最后杜邦线连接b6 送的夹子,做好绝缘,1s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吊丝快充方案

请问这是什么充电板子?炬为测试仪我也有几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充电板子?炬为测试仪我也有几款

双向快充QC3.0充电宝的电路板。前提是你有QC3.0快充充电头才行。充电板已自带充电管理模块,直接接电池就好了。充电速度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