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 PLA 打印出的密度是 1.3g/cm3,正常么?

楼主(2017-11-12):
如题。

印象中别人都是 1.1 - 1.2 g/cm3 的密度,我的怎么这么重呀?
会不会是材料可身的原因,或者打印的参数不对?

18.15 / 14.03 ≈ 1.3

网友A:
用什么切片软件?

网友:
填充密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切片软件?

破解版的 Simplify3D 3.0.2.

楼主:
是 100% 的填充,画图的时候已经抽壳,壁厚 0.8mm 了。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

楼主:
请问,现在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呀。

能否推荐一下支撑好拆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100% 的填充,画图的时候已经抽壳,壁厚 0.8mm 了。

怪不得那么重  一般20~30的填充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s3d的最终切片结果。是不是把你的抽壳给愈合成实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版的 Simplify3D 3.0.2.

明白,方便留个QQ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现在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呀。

能否推荐一下支撑好拆的软件。

Repetier

网友(2018-01-09):
有个最简单的原因,3D打印出丝量不是100%而是110%左右,以保证有效粘接。所以你这个东西的体积肯定是比仿真出来大。

网友(2019-06-12):
正常,2019年的PLA 3D线普遍的供应商密度都在1.24和1.25,参考:https://www.tianseoffice.com/for-3d-printer/3d-printer-filament/p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