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模式下,共用一个遥控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7-11-12):
我用的是天地飞9控,曾在一个帖子里看见有模友说:
水上飞机遇情况需要出动救援船时,其实飞机与船可以
共用一个
遥控器
。因为这时飞机落在水中,电源没法关闭,船和飞机的油门就不能共用一个通道,否则推油门时飞机的
电机
也会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把
遥控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在
直升机模式下
6通道
为螺距,
此时船的
油门接6通道,
控制船时,
关闭什么开关(好像指A开关,没有说清楚),此时推油门船的
电机
转,飞机电机不转。我按这个方法做了,结果发现副翼与油门、升降与油门呈混控状态,这时油门关到底,操作副翼向右和升降拉升的同时都有加油门现象。在设置里研究了很久也无法关闭这
些
混控。
请教这方面的高手:在
直升机模式下如何关闭这些混控?

网友A:
拿个控 弄俩接收机 分别试试呗 我见过这边救援船 他们都是弄个垃圾控 专门遥控船。

网友B:
如果是支持多协议的控根本就不用那么麻烦,比如futaba的飞机用fasst船用h-fass,还有接收机都带独立识别码的devo协议,再不然上能支持多协议的D10/D7E

网友C:
楼主想同时控飞机和船?

网友D:
旋钮控制船的油门通道 方向可共用。挂钩什么的就开关,反正又用不完

网友E:
你是有副翼直升机吗?无副翼可以关掉CCPM,油门只跟螺距混控

网友F:
螺距通道受默认的120度倾斜盘混控影响,关闭混控应该在天地飞的十字盘设置里面调整为“3CH90”模式。
换成其他遥控器可以通过切换模型来停止对飞机的控制。
若使用天地飞,无需使用直升机模式,在飞机上使用另一个通道连接电调,再建立油门通道对该通道的混控,就能灵活地自定义对飞机动力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