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7-11-12):
求魔友教我下。。
我的f3能boot刷固件但是不能连接。。。每次都是串口关闭

网友A:
八成没装驱动,串口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成没装驱动,串口自动关闭

那您说下要装什么驱动。。我前天还能连上来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说下要装什么驱动。。我前天还能连上来着

这样的话。。。我用的是CF也遇到过一次,我删掉了驱动重装,卸载CF重装——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我用的是CF也遇到过一次,我删掉了驱动重装,卸载CF重装——连上了

我把com驱动重装了一遍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com驱动重装了一遍好像不行。。

最后就是重启电脑或者换个接口了。。。还是不行那我没招了

网友B:
截图右上角端口显示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右上角端口显示的什么?

com4

网友:
那飞控确实是在COM4上面吗?可以在电脑配置管理看看有没有黄叹号,把飞控拔掉,com4消失,插上检测除com4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