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是什么机?

楼主(2017-11-12):
各位大神欢迎进来,你能认出这机的名字吗?

相信很多魔友对这机有些了解,那么接下来进入本帖的核心内容:

1、你知道这机的优点是什么吗?
2、你知道这机的缺点是什么吗?
3、它改变哪点你会爱上它?

期待你的每一个回复,本人和很多爱机人士 正在完善这机的问题,同样期待能有更多爱机人士一起聊天交流;

楼主:
两种加入我们的方式,扫码即进,我们需要你的看法!

网友A:
180阿
穿到別人的衣服了
優點很帥
缺點都要自己改
把陀螺換掉我最愛了(不要金腦太重)

网友B:
感觉是180,尾巴能搞定就最好了,手上有台~准备换皮尾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180,尾巴能搞定就最好了,手上有台~准备换皮尾巴~

不要改
優點只有一個安靜
其他重量損耗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阿
穿到別人的衣服了
優點很帥

已经解决了,更换订制侧板安装陀螺仪没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改
優點只有一個安靜
其他重量損耗都大

主要室内飞的多,实在太吵了,尾巴有点肉肉的感觉调不太好,想看看皮带的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更换订制侧板安装陀螺仪没有难度

我有裝過小腦跟黃k
手感都不錯
不過覺得搞的太複雜了
又裝回原廠陀螺
只要能單純亂飛就好
就是尾巴沒有螺距補償不喜歡
其他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可以控上調也挺不錯

180飛起來太重了
我試過很多配置
現在飛的加長180槳很剛好
新版改三槳也不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室内飞的多,实在太吵了,尾巴有点肉肉的感觉调不太好,想看看皮带的会不会有改善

原廠吵主要是傳動軸軸承在尾管裡晃
改成碳纖管剛好含的住軸承…這是必改項目
安靜多了震動也小
另外尾槳跟主槳很近
氣流擾動噪音改皮帶也是避不了的
軸傳可以調的很利
皮帶的其實更肉
而且明顯重拖
就性能來講180改皮帶真的沒多好
除非只飛飛航線那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裝過小腦跟黃k
手感都不錯
不過覺得搞的太複雜了

魔友方便分享一下改装吗?
尾管的整体长度,主桨用的什么 尾桨用的什么,是否降低了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吵主要是傳動軸軸承在尾管裡晃
改成碳纖管剛好含的住軸承…這是必改項目
安靜多了震動也小

对于改皮传能消除锁尾问题的说法没法相信,这种结构竟然没有压带轮,皮带前后都会跳齿,怎么可能改善锁尾。

网友C:
好像昊翔的代工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昊翔的代工直升机

代工能做到这个程度相当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魔友方便分享一下改装吗?
尾管的整体长度,主桨用的什么 尾桨用的什么,是否降低了转速

山貓180mm專用槳
尾管加長2.5mm
電池座下降3mm
原廠電裝+山貓斜盤舵機金屬齒輪
山貓9t馬達齒
金屬件只留斜盤加尾管座夾
550 3s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廠吵主要是傳動軸軸承在尾管裡晃
改成碳纖管剛好含的住軸承…這是必改項目
安靜多了震動也小

改碳纤维管的话也是用管壁厚0.5mm的么?据说改碳纤维的炸鸡尾管没事,就怕直接把尾管固定座直接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碳纤维管的话也是用管壁厚0.5mm的么?据说改碳纤维的炸鸡尾管没事,就怕直接把尾管固定座直接费了……
...

是的
這樣才含的住軸承
小雞摔了尾管就直接脫出
估計摔個二十次看看固定座會不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