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现金红包找问题

楼主(2017-11-12):
入手470L..deko1102舵机.....问题来了...飞行过程中疯狂点头..
经过一天排查....最后确定了问题!陀螺仪修正升降的时候..舵机会上下抖动...
排除法排除问题
1升降舵机问题...(更换其他舵机..任何一个舵机插在mb升降通道上.就会出现抖舵问题.舵机排除)
2震动问题(把陀螺仪拿在手里.上下移动.模拟修正升降..还是抖..但是模拟副翼不抖..排除)
3陀螺仪坏了!(换过k8一样的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真是搞不懂....完全不符合逻辑...能帮忙找出问题微信100元红包....找出这问题的绝对论坛修机no1

网友:
你这470真是造业

网友:
真的要怀疑下你的控了

楼主:
可是我没动控啊

网友:
的确有点难度,以下做些猜测:
1、确保陀螺仪固定完好没有任何松动,并且没有和升降舵干涉。也就是后三点十字盘的升降舵,舵臂不能碰到陀螺仪。这个问题X3上存在。2、必须确保陀螺仪自检的过程中你没有碰遥控器,所有的舵都在中点上,且飞机严格静止。风吹上去就不算静止了。自检结束以十字盘跳一下为准。这个问题会直接导致你说的情况,升降抖舵。K8和E8v2都有这个问题,MB没试过。
3、BEC问题,无法过滤舵机的毛刺。这个是分布电路上的概念(导线构成电感),理论上存在,实际上概率应该不大。

网友A:
降低斜盘感度

网友:
不是感度问题。K8的感度升降副翼比不可调。因此不会出现地面上副翼不抖升降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斜盘感度

降了.没用

楼主:
除了第三条..其他都正常....这个应该和bec没关系吧...只有升降通道抖..其他通道不抖

网友B:
bec输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输出多少

8.4

网友C:
电机香蕉头弄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香蕉头弄紧点...

插到底了!这和香蕉头有关系吗!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到底了!这和香蕉头有关系吗!兄弟

我的原来抖过..电调和电机链接不严实...

网友:
也许是静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升降乱抖,我换了套舵机,目前还没测试

网友D:
13楼中将是怎么水上来的?电机电调线和舵机半毛关系都没有。正常调机电调线还应该拔掉。升降舵这边运行有卡涩或者干涉吗?

网友E:
升降舵连杆球头,或轴承十字盘轴承的虚位这些有虚位吗,

网友:
是什么控,在控上面找下问题看

网友:
拉杆和舵机分开,用手去推升降拉杆,看是否阻力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楼中将是怎么水上来的?电机电调线和舵机半毛关系都没有。正常调机电调线还应该拔掉。升降舵这边运行有卡 ...

炸鸡水上的..一直对尾悬停...

网友:
降低斜盘舵机频率试试。重新布置升降舵机线。排除一下干扰问题。还有接收机天线角度?

网友:
检查下机械问题,升降杆固定十字盘螺丝,舵机臂螺丝,舵机臂球头螺丝松动情况,拉杆球头扣太松都可能造成抖舵。

网友:
可能电調問題,你用什麼a电調?要大a數

网友:
5.5同问题路过,悬停好好的直接抽一下,差点翻,震动800左右,vbar报警,传感器什么的看不懂

网友:
上一张图是在地面猛打舵的时候

网友:
陀螺仪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8.4

调整到6伏,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8.4

楼主电压为啥设置那么高?暴力?

网友:
十字盘限位器卡顿?或者就是接收机模式FHSS有可能出现跳舵。

网友:
1.只有推升降舵时抖;2.换不同的舵机都抖;3.换了陀螺仪还抖
所以有理由怀疑控的升降舵电位器接触不良,产生了抖动

网友:
舵机外壳会不会漏电,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有可能升降拉杆阻力太大,调顺滑。换个遥控器试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今天换电调。新走线试试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我用k8有一次也是打升降舵斗,重新把陀螺数据清空,再按陀螺提示安装一遍就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G:
电压7.4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到6伏,试试

从6v调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压为啥设置那么高?暴力?

不同电压试一试..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7.4最好

都试了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舵连杆球头,或轴承十字盘轴承的虚位这些有虚位吗,

没有呢

网友:
直接把三个舵机接PWM多线输出的接收上,检查三个舵机运动正确吗?
碰到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通过多做实验排除各种奇奇怪怪的未知可能。

网友:
遥控器跳舵问题,找到遥控舵机监控界面看看升降舵有没有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了
一样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就没人怀疑过接收机吗?

网友:
1 用的什么控,什么接收机,有没有用SBUS XBUS之类
2 插模拟器看看模拟器里面的通道监视器,每个通道有没有跳动

网友:
我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先上视屏吧     不上桨先测试下

网友:
关注中,看了大家的回复,获益良多!!

网友H:
換個大a數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換個大a數電調

两台机子设备全部对调.....一个个排除....没发现什么区别.....但是我把陀螺仪恢复出厂设置了...感觉好一些!但还是有抖....准备明天装机看看情况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