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高手 乐迪at9s双舵机怎么设置用于未来15e

楼主(2017-11-12):
刚入了一个未来15e 本人刚接触3d机 用乐迪at9s 15e的副翼是两个舵机 这个在遥控器里怎么选择呀 请用过这款控的高手给解答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exp曲线的问题?飞3d需要设置大小舵跟曲线吗?如果设置的话,大概什么参数?
副翼舵面是不是灵敏度要低一些 ,升降跟尾翼是不是要更灵敏一下?麻烦各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用Y线啊。 不用Y线选择襟副翼混控

网友A:
选双副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双副翼就可以了

双舵机会了 曲线怎么设置

网友:
3D机不要用Y线,每个舵机单独调,觉得滚得快,可以把副翼的DR值缩小,至于EXP曲线得看个人手感来设了,有高手设,也有不设的,有些高手设到-60到-70,我没达到这境界,我的EXP大舵设-40,小舵设-30,个人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怎么调的双舵机?乐迪AT10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的双舵机?乐迪AT10二代

我的at9s用的襟副翼混控。接1和6通 然后调一下里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