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设置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7-11-12):
at9s怎么设置固定翼里的副翼双舵机,小白一个不懂  一共四个舵机 副翼2个 升降1个尾翼1个,麻烦各位给解答一下接收机用的9通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副翼用Y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翼用Y线

这么好的接收机,干嘛用y线?能俩通道控制副翼干嘛浪费一个通道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接收机,干嘛用y线?能俩通道控制副翼干嘛浪费一个通道不用?

能节约一个通道 为什么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节约一个通道 为什么不用

说心里话,我首推不用Y线并非是基于认为您说错了(更不是觉得自己高明),相反,您说得其实很对,尤其是在使用4通道接收机,甚至3通道接收机的情况下,即在没有可供使用的多余通道的前提下,使用Y线绝对是必由之路。然而,我的体会是,玩航模的精髓就在于“折腾”,而这个“折腾”往往意味着尝试那些有更大自由度的玩法。具体到副翼的安装控制上,用Y线时俩舵机固定后在同一时刻只能实现差动控制或同步控制(无论通过安装放置、还是使用反向舵机实现),即固化了控制模式。而在通道数够用的情况下(幸运的是,我们已通过娘胎穿越到了一个连十分廉价的“垃圾接收机”也能轻松实现6通道的伟大时代),将俩舵机各自交给一个通道控制后,可通过遥控器混控功能轻松实现“襟副翼混控”的效果,即在副翼差动控制上叠加襟翼的同步控制,从而实现更多的控制自由度,方便我们体验并收获“折腾”后的快意。而这种对接收机通道的“浪费”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成本的,好处除节省一根Y线的成本与重量之外,获得的是控制力上的解放,何乐而不为呢~  就交给楼主去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心里话,我首推不用Y线并非是基于认为您说错了(更不是觉得自己高明),相反,您说得其实很对,尤其是在 ...

楼主是新手,让他先学会走,再考虑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心里话,我首推不用Y线并非是基于认为您说错了(更不是觉得自己高明),相反,您说得其实很对,尤其是在 ...

赞同目前是用的y线 强迫症想折腾一下 能告知一下怎么设置和安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赞同目前是用的y线 强迫症想折腾一下 能告知一下怎么设置和安装吗?

常规习惯性接法是: 左副翼接1通道(或称每个人接收机的常规副翼通道),右副翼接6通道(或其他闲置通道),遥控器需要支持混控,有的是一键设置的混控(有固化方案,调出来即可),有的是自由混控(实际就是设置接收机这俩输出通道如何同时受副翼摇杆这一路输入信号的控制,对于副翼功能来说是差动,当然也看您怎么安装舵机以及用不用反向舵机)。如想折腾“襟副翼混控”,那就是在“叠加”一路控制襟翼下方的输入信号。我用的华科尔改控刷deviation 5.0固件,属于自由混控,乐迪也用过(属于一键设置型),还没有遍历各类控,故您还需自己琢磨自己的控如何设置混控。其实不难。祝折腾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习惯性接法是: 左副翼接1通道(或称每个人接收机的常规副翼通道),右副翼接6通道(或其他闲置通道),遥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习惯性接法是: 左副翼接1通道(或称每个人接收机的常规副翼通道),右副翼接6通道(或其他闲置通道),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