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螺距尺和rc logger螺距尺对比

楼主(2017-11-12):
不晓得你们手里的RC LOGGER是不是相同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RCLOgo在上面用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用了,比亚拓的好很多了。

网友B:
精度差距其实很小,rc螺距尺应该是外壳的问题,因为仔细看看,那个固定的螺母哪里其实不会和周围的一样平。
视频中间有一个桌面受碰撞然后产生的位移和倾斜,不再是原来的平面,可能这是之后螺距尺都没有归零的原因。
倾角度数测试,比如30度,没有办法做到和尺子的平面保持一致,误差会产生较大,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观了。
总的来说,rc功能上的确胜过MB。而且组件的结合,让它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精度比较,暂时觉得差距真的很小很小。对应直升机的调试,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加微信18811121989你有伟力110和120卖

网友D:
一直用rc logger的

网友E:
rc真的很好用了,二代精度杠杠的

网友F:
只用普通的3十几的螺距尺。难道好的螺距尺度数调的很精确就能飞的很叼吗,关键还是飞手自己的技术决定一切。没错这就是我没钱买的理由

网友G:
总觉得这个视频不靠谱,怎么也得来块平板吧

网友H:
我看视频第一反应和三楼的一样,rc logger的边可能处理的没有MB的平直,所以会差那么0.1度不到的样子。话说楼主和我一样纠结有强迫症,对细节追求到了极致。。

网友I:
我从入魔以来一直用的30块钱的山寨螺距尺
问题只是简单的接触不良而已,别无大碍,一样用的很好。重点是要一边飞一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