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救我

楼主(2017-11-13):
这样的,我闲鱼收了一个K8 原本我的飞机上有个K8  ,现在换了整个机架,陀螺仪接好,调试完毕,地上试桨过程中K8老是闪断,就是断电。换了收来的K8 ,没用,换控换接受没用,换连接线没用。实在是搞不定了 ,搞了一个晚上快疯了。度娘问不到,只好来求救老鸟,难道我的两个K8 都是坏的吗 ?求救老鸟

网友A:
有可能是BEC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EC供电不足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舵机动作大点,就跳电了,难道跟电调有关系,换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舵机动作大点,就跳电了,难道跟电调有关系,换电调?

换电调,或者外接BEC

网友:
电池是不是满电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有舵机有问题 挨个拔一下

网友:
检查插头,我也吃过这亏,空中做大动作时偶尔会突然断电炸鸡,查了好久,最后检查到bec插头

网友:
应该是电调BEC不行,舵机太吃电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指点,应该是BEC电压的问题,准备换电调看看

网友:
这个如果是稳压管供电的话,并联稳压管就行吧。

网友:
检查电调输出。不行并联一个大电容。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老鸟,换了一个大点的电调搞定。

网友:
几天前同样遇到这问题,调试飞机电池过放了导致一瞬间电机加速拉低电压陀螺仪重启

楼主:
所以调机真是个大学问啊,电机的KV 值 ,电调的A数,陀螺仪参数等等,螺距油门曲线调整等等,真的是大学问,当然要是全部上高端货就没这些问题了,我是新手穷屌丝,都是闲鱼收的些破烂玩意。不过目前已解决了。
  还是得感谢坛子,真是有求必应啊。还得多潜水 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