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并联充电亲测没**

楼主(2017-11-13):
        晨飞回来,四块一样的3S  25C  1300mah的锂电池,其中一块没飞,满电12.6V,其他三块11.3V左右。将四块电池并联,充电器调到存储模式,电流设为1.0A,18分钟后四块全部11.55V。
        很多人认为电池并联充电会对电池不好,尤其是电压差大的更会损毁电池。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翻了一下九年前的帖子,截图给大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欢迎前辈们指正。

网友A:
这太反科学了吧

I=U/R      除非是电池内阻大 接触点接触电阻大   那就不会烧

网友B:
你亲测了一次,就能保证充放150次以上都没问题?

网友C:
亲测,多次并充后出现电池一块充到过充一块没电的情形,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少并充

网友D:
持反对意见,此试验相当不严谨,严重不同意直接把满电和空电电池直接并联。
1,所谓并联充电,没有指出动力线并联还是平衡线并联,直接串万用表到平衡口,不具代表性。
2,此试验忽略电池内阻,平衡线线阻,插针接触电阻,表笔线线阻,万用表内阻(检流电路)等影响因素,与直接插在并充板上的情况大有不同,不同电池也不尽相同。
3,并充对电池不好的原因,不全是并联对接时的“对充”电流过大这个单一因素引起的。

考察一种充电方式对电池好不好,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试验:1寿命,2安全性。
1、是个漫长的衰减过程,少量试验无异样,没有证明力。
2、同样需要足够无事故充电次数去证明。

网友E:
不同电池的内阻不一样的,拿个干电池我直接短路都没事,但若是暴力党的高端电池,内阻很小的,电流自然就大。

另外,你这一块12.6和三块11.3,是一块电池对三块电池充,也就是高电压出来的电流一分为三,到每个电池的电流就小了。

我在并充的时候有遇到过电压差太大电线迅速发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电池的内阻不一样的,拿个干电池我直接短路都没事,但若是暴力党的高端电池,内阻很小的,电流自然就大 ...

嗯嗯,你说的也对,我这个电池内阻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亲测了一次,就能保证充放150次以上都没问题?

好的。我会持续记录试验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反科学了吧

I=U/R      除非是电池内阻大 接触点接触电阻大   那就不会烧

我不知道哪有问题,只知道如果非要按照欧姆定律公式,拿一个12V电源加载到电池上,那么充电电流岂不是要到2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多次并充后出现电池一块充到过充一块没电的情形,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少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持反对意见,此试验相当不严谨,严重不同意直接把满电和空电电池直接并联。
1,所谓并联充电,没有指出动 ...

谢谢前辈,我会持续积累实验数据,日后再发帖与前辈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持续记录试验数据的。

我自己对接过两个电池,一个满电,一个空电。
主要还是在电池内阻上面,上电瞬间电流很大,但是后期电流下降,然后经过3分钟,电池未断开,两个电池电压接近。电池断开后单独测量,两块电池依然有压差。
还是自己的例子,并充板充电,8块电池,每4块一起冲,玩了100多次,没啥问题,应为是一起买的8块,每次出去飞都是这8块。
如果是新旧不一致,内阻小的先把电压拉上来,然后类似放电的过程给内阻小的。内阻大的电池内阻上升的更快。上述的8块电池,内阻最后都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并充火过一阵,后来又不火了的原因,短期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发挥充电器的性能,长期未必合适。
另外,你可以看下una9的电保姆,dji的电池管理器,都不是一起充电的,都是先充满一块,再充下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对接过两个电池,一个满电,一个空电。
主要还是在电池内阻上面,上电瞬间电流很大,但是后期电 ...

您既然这么说,那我还是尽量不并充了

网友F:
手头有4块550毫安的电池,2块是一个牌子。2块并联使用,每次都是单独充电。刚开始都没问题,直到有一次一块电池有1s一直是3.8v其他2s已经冲满。是3s电池。这块电池废了变2s了。开始注意剩下的3块电池,都是第一片电池冲满后只有4.18其他2片没事。换其他电池都没这3块电池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头有4块550毫安的电池,2块是一个牌子。2块并联使用,每次都是单独充电。刚开始都没问题,直到有一次一块 ...

我四块电都是4.25 4.20 4.15,也不知道是充电器平衡精度不行还是电池出厂平衡不行。

网友G:
开玩笑了,你这只能说 “锂电池并联充电亲测没有**”

两块电压差很多的电池并联,电流很快会减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瞬间电流极大!不知道你能理解这句话吗。(如果电流不大,能很快将满电的电压放低,空电的电压充起来?)

上面有人已经说了,出现过电源线发热的情况,电源线能瞬间达到发热,说明瞬间电流已经远超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电源线配置一般按电池最大连续工作也只是温热)。

万用表相应很慢,这就不多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太反科学了吧

I=U/R      除非是电池内阻大 接触点接触电阻大   那就不会烧

你用这个公式来判断这道题的话,说明你物理课学的东西还了一半给老师了,LZ并联的两块电池低压的一块电池是0V吗?负载电势差是12V吗?能用这个公式?LZ这样充电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两块电池压差最好不要操过6V,不然接触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大电流,当然基本上没有谁会吧3S的锂电放到10V以下再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哪有问题,只知道如果非要按照欧姆定律公式,拿一个12V电源加载到电池上,那么充电电流岂不是要 ...

一看就这道人家没学过电路分析,没到这水平,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玩笑了,你这只能说 “锂电池并联充电亲测没有**”

你可以当玩笑看看。我继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这个公式来判断这道题的话,说明你物理课学的东西还了一半给老师了,LZ并联的两块电池低压的一块电池 ...

英雄所见略同!瞬时电流确实大,但是时间非常短,低压电池电压瞬间被拉上来,电压差迅速缩小,电流也随之迅速下降。反正我是没感觉到电线发热。回头继续试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用这个公式来判断这道题的话,说明你物理课学的东西还了一半给老师了,LZ并联的两块电池低压的一块电池 ...

是你物理学的烂吧,    明显在这地方U 不是取12 也不是10   还压差6 你是连锂电并联充电原理都不晓得吧       U在这该取单S 间的压差     电阻就是内阻和接线电阻      判断这个不用这个公式  难道你还发明了撒更NB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玩笑了,你这只能说 “锂电池并联充电亲测没有**”

星号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星号是**吗?

暴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物理学的烂吧,    明显在这地方U 不是取12 也不是10   还压差6 你是连锂电并联充电原理都不晓得吧   ...

哈哈哈,他没恶意,你别激动,您说得对,是单体电芯电压差,4.2-3.7=0.5V 内阻大概30毫欧,忽略线阻,电流大概16A,不过线确实没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亲测了一次,就能保证充放150次以上都没问题?

师父好,师父牛逼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亲测,多次并充后出现电池一块充到过充一块没电的情形,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少并充

你骗人
亲测地球上的水是用之不竭的,我开了5分钟水龙头,一直有水
亲测吃鸡腿吃不饱的,要吃猪蹄才能饱。我先吃了个鸡腿还是饿的,然后吃了个蹄膀撑死我了
亲测奇瑞质量不行。你看路上跑的奔驰个个都是好的。上次我去奇瑞维修部看了,里面车都是坏的
亲测煤气比电贵。你看煤气几块钱一个立方米,电才三四毛一度

网友J:
反正便宜电池随便冲 无所谓,等你用到500元一块的电池也不会用这么烂的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反正便宜电池随便冲 无所谓,等你用到500元一块的电池也不会用这么烂的充电器了

噢,你知道我用的啥充电器?你用的什么呀?我看看不烂的啥样?顺便问一句,用500块钱的电池会不会影响我开保时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骗人
亲测地球上的水是用之不竭的,我开了5分钟水龙头,一直有水
亲测吃鸡腿吃不饱的,要吃猪蹄才能 ...

哈哈哈。我竟然读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骗人
亲测地球上的水是用之不竭的,我开了5分钟水龙头,一直有水
亲测吃鸡腿吃不饱的,要吃猪蹄才能 ...

我有你说得那么傻嘛?

网友J:
引用 楼主:
噢,你知道我用的啥充电器?你用的什么呀?我看看不烂的啥样?顺便问一句,用500块钱的电池会不会影响我 ...

朋友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随口一说。我只是觉得没什么意义,只要能充满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随口一说。我只是觉得没什么意义,只要能充满能用就行。

嗯嗯,你说的对,我还是把精力放在飞行练习上吧,研究电池确实没意义。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说的对,我还是把精力放在飞行练习上吧,研究电池确实没意义。

不會沒有意義...
只是既然要分享只是既然要分享就要嚴謹一點...
避免避免誤導了其他飛友...
畢竟鋰聚合物電池有其危險性存在...
還是謹慎小心點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會沒有意義...
只是既然要分享只是既然要分享就要嚴謹一點...
避免避免誤導了其他飛友...

读起来好吃力

网友L:
一块合格的 1300mAh25C 常温单片内阻约 r=370/25/1.3≈11mΩ,
3S电池 R=11*3=33mΩ,
三块并联后为 R‘= 33/3=11mΩ,
一块满电与三块半电并联,电流环路内阻 R''= 33+11=44mΩ
电压差 △V=12.6-11.3 = 1.3V
并联瞬间电流 I = △V/R'' = 1.3V/44mΩ = 29.55A,
满电电池的放电倍率 29.55A /1300mAh = 22.7C
半电电池的充电倍率 29.55A /3900mAh = 7.6C

看起来还好。
何况,这只是瞬时电流,从并联上的一刹那就开始迅速下降。

PS:
1)以上忽略了引线电阻,实际上电流比这个更低。
2)吹毛求疵爱好者你们好:以上为简化计算方式,实际内阻变化极其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块合格的 1300mAh25C 常温单片内阻约 r=370/25/1.3≈11mΩ,
3S电池 R=11*3=33mΩ,
三块并联后为 R‘ ...

谢谢,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块合格的 1300mAh25C 常温单片内阻约 r=370/25/1.3≈11mΩ,
3S电池 R=11*3=33mΩ,
三块并联后为 R‘ ...

我的实践终于有理论支撑了!还是大将水平高!感谢

网友:
大学物理老师看了你的帖子会生气的...

网友M:
这个实验我早就做过,是用平衡插头并冲的,也没什么问题,当然指的是没有baozha,但肯定是对电池不好。因为平衡插头是单块单独充电的,并没有像他们说的瞬时几十安的电流,而且电池不像充电器,电池的电压会衰减,到最后电流会越来越小的。如果直接3s的把电池线并联,那结果很难说,不过内阻越小的电池还是不要这样去充电,很危险。还有我的充电器是自己做的。

楼主: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