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卡姆剃刀原理

楼主(2017-11-13):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最近一口气装了两架飞机(x7fz, logo600se),包括之前的msh,xxt等,给我个人感觉还是logo600最舒服,原因如:
1.结构简单,没有复杂的碳板,金属件,螺丝也很少,轻松装配。
2.重量轻
3.强度也足够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塑料能满足,为何还有那么多的碳纤维机,这不是放屁脱裤子多事嘛~百思不得姐~求高手给指点

网友:
塑料开模成本高,尤其在没有3d打印之前,一个成功的飞机可能得开很多次模修改,设计周期就比较长。碳纤直接激光切割就可以了。最后说一句,楼主只是想水经验。

网友:
logo的塑料强度很高,大飞机要求强度高

网友:
塑料的 哪有金属 炭纤的风骚啊  明显太掉价了撒

网友:
楼主只是喜欢买新飞机装机 然后二手在卖掉 享受这个过程。

网友A:
炸鸡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你就知道了

700炸鸡,金属的更惨

网友:
长远看,塑胶件成本会更低,也好维护,因为基本一次性的。

网友:
**高呗,碳纤维一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炸鸡,金属的更惨

说的好像你会炸鸡似的 你啥时候炸过。

网友:
大兔子怎么样

网友:
塑料不好做啊,需要独立开模具。金属的随便拿个cnc床刀路一整就可以一直处理下去

网友B:
如上塑料开模成本问题。
不过看logo 700的说明书写着温度在5-35摄氏度之间,我就放弃了,夏天和冬天都没戏啊。塑料受温度影响应该更明显吧?

网友:
塑料强度撑得住暴力飞就不会有碳狗了,而且logo那塑料价格不菲

网友:
塑狗要柔和飞

网友C:
模型的塑料怎么也比碳纤贵,真飞机碳纤的比塑料贵。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碳纤维加工方便,精度高,注塑精度差,你说的LOGO估计是有尼龙成分。另外塑料这个东西,进口和国产差距极大,有的国家水平高可以用,有的国家水平达不到强度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的塑料怎么也比碳纤贵,真飞机碳纤的比塑料贵。这是怎么回事呢?

3k知道吧?就是头发丝那么粗的碳纤维里有3000根丝,24k就是24000根。你看看进口山地车架,你就知道了其实模型用的水平不算高。另外编织方向方法也有名堂,侵润不能有气泡,有气泡的要剔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上塑料开模成本问题。
不过看logo 700的说明书写着温度在5-35摄氏度之间,我就放弃了,夏天和冬天都没戏 ...

可以考虑用塑料王做机身吗?塑料王,化学名称叫聚四氟乙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和一百多度的高温都不怕。不知道有哪家厂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塑料王做机身吗?塑料王,化学名称叫聚四氟乙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和一百多度的高温都不怕。不 ...

刚才查了一下聚四氟乙烯。缺点是“冷流性”和膨胀系数高。也就意味着长时间承受固定方向的力量的时候容易变形。冬天出去飞,你的直升机在室内可能没什么,拿出去就扭曲了。
已上是个人推测。
另外mikado的塑胶是纤维增强型塑胶。就是说里面会混玻纤或者碳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