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电机是否需要散热

楼主(2017-11-13):
直升机上准备用1颗K牌电机,工作时间可能高达1小时,但不是满功率运转,大概在50%功率左右。想问一下KONTRONIK电机尾部设计是不是自带散热功能,还是需要辅助散热?另外,电机在机身内部,旋翼气流没法对电机冷却。

网友:
哟,看你负载,负载大了发热量大于散热功率肯定会产生温度累积,那就需要强制对流散热。

网友:
电机屁股就是一个抽风机,例如楼主发的这种 出轴在定子一侧的电机,风从电机出轴处(上螺丝的那一侧)进入,经过磁钢和线圈,最后从转子的尾部流出

网友:
要是长时间工作,不用说,肯定是要外部散热的。加个涡轮散热器就行了。

楼主:
因为长时间使用,准备3D打印一个电机罩,加装散热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