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尾桨夹 炸鸡

楼主(2017-11-13):
昨天亚拓700飞行  ,飞完第一起落  换电池!继续第二起落!谁知道没做几个动作,我空中刚拉钟摆!尾桨夹就飞了!只听空中一响!飞机开始自旋!幸好炸在树上!   拿回来一看!他娘的!尾桨夹螺丝断裂导致的!损失  尾管  为传动齿  两个斜盘   大小桨  脚架   头罩   头罩柱也断了     唉   感觉炸的太冤枉了!上图

网友:
尾轴和尾桨夹球头也坏了,记得下单哦,亲

网友A:
通常这种质量问题,亚托会补偿吧,或者换新的?还是买家自负

网友B:
你會得到一個螺絲鎖太緊的回覆然後摸摸鼻子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种质量问题,亚托会补偿吧,或者换新的?还是买家自负

现在还不清楚呀!真希望亚拓能说个话!

网友C:
估计亚拓会说你没有用他们的螺丝刀    楼主还算运气好 没伤到人  不知道冰人的尾中联会不会靠谱一点

网友D:
亚拓会说,你装机有问题,没用亚拓螺丝刀,没用亚拓螺丝胶,没有用对扭紧力,总之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你自己装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亚拓会说你没有用他们的螺丝刀    楼主还算运气好 没伤到人  不知道冰人的尾中联会不会靠谱一点

没用过冰人的  不太清楚   唉  螺丝断了!你说气不气人!太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冰人的  不太清楚   唉  螺丝断了!你说气不气人!太冤了!

我的一到手就换了冰人的  用m3螺丝

网友E:
这一看就不是质量问题 应该是装机操作不当引起的

网友:
赶紧回家检查下700 尾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看就不是质量问题 应该是装机操作不当引起的

这个怎么说?不理解?

网友F:
大桨看上去 没问题啊。。。。。。。220元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桨看上去 没问题啊。。。。。。。220元去了。。。。。。

大桨裂了!没法用了!还好大桨不贵!

网友G:
这是刚出新款的尾桨夹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说?不理解?

这是对亚拓的讽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刚出新款的尾桨夹吗?

这个我没研究过,不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清楚呀!真希望亚拓能说个话!

别指望有说法,我把未炸过的700X主轴飞断了,亚拓也就说中联螺丝没加垫片的过,他XX的,哪里说让加垫片了

网友:
你不是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指望有说法,我把未炸过的700X主轴飞断了,亚拓也就说中联螺丝没加垫片的过,他XX的,哪里说让加垫片了 ...

唉  我也只有叹气的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对亚拓的讽刺

这个我真的不理解了!

网友J:
楼主说说,大概飞了多少起落,好提醒一下还没炸的。及时更换尾中联。

网友K:
亚拓700好像尾桨螺丝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L:
只能忍了,人家射大桨夹的亚拓都不管,射尾巴的论坛一大把,不都是说你们装机有问题嘛

网友M:
人没事就好

网友N:
头罩固定柱很蛋痛啊!

网友O:
多飞450,永别炸机痛, 亚拓也就看看, 找各种理由说你安装不对!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亚拓会说,你装机有问题,没用亚拓螺丝刀,没用亚拓螺丝胶,没有用对扭紧力,总之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就 ...

在你的前提上在追加,应该是没在中国台北本土安装, 可能由于气候,温度,湿度种种原因,导致出现问题, YT 概不负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说?不理解?

单项轴承可能出现问题 未及时检查 产生高频振动 把螺丝刻断了

网友P:
早在700L出线断螺丝射尾桨夹之后再也不考虑亚拓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你會得到一個螺絲鎖太緊的回覆然後摸摸鼻子買新的

调侃语气背后的辛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能忍了,人家射大桨夹的亚拓都不管,射尾巴的论坛一大把,不都是说你们装机有问题嘛

唉  没办法  装机确实有问题啊!装错机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项轴承可能出现问题 未及时检查 产生高频振动 把螺丝刻断了

应该不是  我的单项很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多飞450,永别炸机痛, 亚拓也就看看, 找各种理由说你安装不对!

说的非常对,450级别直升机,随便怎么玩都可以,炸机了,维修成本也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调侃语气背后的辛酸啊~~

同感  同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早在700L出线断螺丝射尾桨夹之后再也不考虑亚拓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你的前提上在追加,应该是没在中国台北本土安装, 可能由于气候,温度,湿度种种原因,导致出现问题, ...

虽然有点夸张,确实很有道理,很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头罩固定柱很蛋痛啊!

太**了!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太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亚拓700好像尾桨螺丝都有这个问题。

那就证明这确实是质量问题!不是我装机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说,大概飞了多少起落,好提醒一下还没炸的。及时更换尾中联。

这个到没统计!以后得多加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人没事就好

炸在树上确实很不错了!真的很庆幸!伤到人那就麻烦了!

网友R:
没炸到人算是不错了,楼主还是大校就700了,不知道是不是玩的久注册的晚。直升机循序渐进很重要,没有把握别上太大机,最高十几匹马力,会有生命危险。一般来说螺丝的强度应该是够用的,要不螺丝有伤,要不是尾桨上紧了,亚拓尾部桨夹不像xl的机有环。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炸到人算是不错了,楼主还是大校就700了,不知道是不是玩的久注册的晚。直升机循序渐进很重要,没有把握 ...

退魔了几年  所以才是个大校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看了断螺丝  都是新断的印   没有伤!反正是断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R:
引用 楼主:
退魔了几年  所以才是个大校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看了断螺丝  都是新断的印   没有伤!反正是断了  不 ...

尾桨上太紧也有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大桨夹不容易飞?中联和桨夹之间有环,另外中联轴和主中联之间是橡胶垫那样的软连接允许大桨有屈服度,所以不容易断。而尾部桨夹都是刚性连接,尾部桨上太紧就没有缓冲,很容易造成断裂,断裂的部位往往是连接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是总共的第多少起落?有100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尾桨上太紧也有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大桨夹不容易飞?中联和桨夹之间有环,另外中联轴和主中联之间是橡胶垫 ...

请问你说的是桨夹螺丝还是中联螺丝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请问你说的是桨夹螺丝还是中联螺丝

尾桨安装螺丝。主桨尾桨都不宜上太紧,要能容易甩开。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尾桨安装螺丝。主桨尾桨都不宜上太紧,要能容易甩开。

那这个学问可大了,请教下,以前说的是要很紧,不然容易自宫,尤其是大桨夹螺丝要上紧。现在新观点是不能上太紧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S:
那这个学问可大了,请教下,以前说的是要很紧,不然容易自宫,尤其是大桨夹螺丝要上紧。现在新观点是不能 ...

我不知道你的观点哪来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是找当地高手问问,没有高手就发帖。我是听这边高手说的,后来确实也是发现是这样,真的直升机旋翼头也是铰链结构,就是允许有屈服度,模型的没有,但是中联带o圈和环原理也是一样的。你不信试试,尾桨上太紧有时有金鱼尾,空气压缩后也是有弹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不知道你的观点哪来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是找当地高手问问,没有高手就发帖。我是听这边高手说的, ...

有道理,反正我是有试过,太紧,振动会变大

网友:
好危险的赶脚~~~

网友T:
转速高了

网友U:
楼主炸坏的配件,请问还需要吗?不需要的话可以出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炸坏的配件,请问还需要吗?不需要的话可以出给我吗?

你要炸坏的配件干嘛!那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转速高了

转速就是油门75时的定速!也属于正常转速啊!

网友V:
一台飞机,会装的人跟不会装的人是两种结果。 有的是新买回来会先用酒精给螺纹先除防锈油,有的是则直接打胶水,而有的人会用卫生纸叠一攥插进去擦擦。有的人推力轴承会仔细检查内外安装方向,有的人打螺丝胶会打足够饱满,而有的人打不够还会溢出来弄的轴承上到处都是。有的人拧螺丝会用足够劲,有的人就会太过于用劲。最后有的人会在飞行过后检查尾巴中联螺丝松紧情况,而有的人从来不看。 有的人从来不射,有的人接二连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证明这确实是质量问题!不是我装机的问题啊!

可以搜搜贴, 700确实尾巴有断螺丝现象, 但亚拓的螺丝也是第三方提供的, 那么多的螺丝,品控这块不可能100% !!  说不定哪个就赶上质量差的螺丝了! 其实这事跟亚拓关系也不大,让螺丝厂家赔飞机也不太现实,就搁置了! 所以大飞机只是偶尔飞飞, 真正便宜实惠450,500级别的才是常飞机型! 毕竟咱们也不是专业!大机装装B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种质量问题,亚托会补偿吧,或者换新的?还是买家自负

亚拓会说,嗯~肯定是装机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一台飞机,会装的人跟不会装的人是两种结果。 有的是新买回来会先用酒精给螺纹先除防锈油,有的是则直接打 ...

有道理,我的500也断过两次这个螺丝。可能是我安装的时候用力过头,超过了螺丝正常的扭力范围。

网友:
损失不轻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V:
一台飞机,会装的人跟不会装的人是两种结果。 有的是新买回来会先用酒精给螺纹先除防锈油,有的是则直接打 ...

为什么有些装机步骤说明书上没有写呢?比如用酒精除油?

网友V: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有些装机步骤说明书上没有写呢?比如用酒精除油?

我是用卫生纸拧一攥,慢慢随着螺纹转进去再出来。有油螺丝椒肯定是粘不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是用卫生纸拧一攥,慢慢随着螺纹转进去再出来。有油螺丝椒肯定是粘不牢的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螺丝上有油....我相信很多新手不会那么注意细节,完全照搬说明书上的去做。所以我觉得厂家应该把这些基础性的装机要求附在说明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道理,我的500也断过两次这个螺丝。可能是我安装的时候用力过头,超过了螺丝正常的扭力范围。

飞行中如果螺丝松掉的话,就会断。旋翼高速变距运转产生的扭力不断变化,螺丝会受间歇性力量冲击,导致断裂。胶打好螺丝不动,它是一个整体受力,螺丝松掉就不是全部螺丝受力了。而是一截在受力,还有松动的螺丝是会在螺纹里来回晃的,高速运转的旋翼这种晃的频率太高了,很容易就温度上去金属疲劳。才会断裂。

网友(2017-12-24):
说明你买到正品了。尾中联改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