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FPV跟拍一米翼展小双发“旅行者”

楼主(2017-11-13):
          群里的大神请猜猜这是用什么载机跟拍的?前机时速50km/h哦~
       入手这架小双发已经很久了,之前因为调试原因炸了两次。之后按照说明书调整了重心。试飞一次成功。紧接着就有了这次跟拍。
这架1米翼展的小双发,完成度还是不错的。我买的是EPP材质的,之前炸了两次很惨,头都炸掉了。但是很好修复,厉害在于一点塌缩都没有。果然还是材质区别吧。
      本机配置:银燕2205 KV2300马达
                       5*4.5*3穿越桨
                       U2SG飞控
                       博亚威1W图传
                       9g金属舵机4个
                       格式3S 4000mha

       巡航电流8到10A,有点大,官方让用2100kv6寸桨,手头没有,用的穿越的动力。飞机手抛丝毫不掉高,轻松起飞。
设置的返航电压10.8v,因为电池有点老,而且C数不够。所以一加猛油就返航,也就飞了10分钟多一点,12分钟左右。
视频能看出来在总重1.1kg的情况下,顶风40km/h就应经发飘了,逆风因为不知道风速,没敢太慢。这架飞机全油门
速度极其的快。地速顺风突破了150km/h。由于没有配备433,用的普通接收机,几乎全油门后马上就需要转向返航了。
不能慢飞可能是这架飞机为数不多的缺点吧。

网友A:
这机手抛起飞真的很轻松,轻轻一推就出去了。 舒服。 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种, 很适合我。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地速转弯几乎必螺旋。  炸了3次,想出又舍不得,。 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手抛起飞真的很轻松,轻轻一推就出去了。 舒服。 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种, 很适合我。

但是缺点也很 ...

我也是低速转弯螺旋了2次,炸一次啥事没有,还有一次机头掉了。 再就不敢飞慢了。飞完今年换双子星试试。

网友:
搜索关键词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容易螺旋估计是正t尾的缘故  ,失速点高。想买这个或者买个他的飞翼

网友B:
航时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
沙滩飞真好

网友C:
这机子属于高速机子,我也有,实话说,这做工对不起这价格。

网友C:
epo的我没买,不知道发泡如何,但是epp的做工被同样的epp的arwing三角翼甩几条街。首发价格5折还可以接受,现在670左右kit,个人觉得不值。

网友:
好流弊!!!! 增加翻滚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属于高速机子,我也有,实话说,这做工对不起这价格。

我就是300多的时候买的~~~现在这价格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o的我没买,不知道发泡如何,但是epp的做工被同样的epp的arwing三角翼甩几条街。首发价格5折还可以接受, ...

我就是300多的时候买的~~~现在这价格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时可以飞多长时间

我用的5寸 只能飞12分钟 据说6寸2页可以20分

网友:
录像中看着飞行状态挺稳,效果不错!

网友D:
这个价格和双子星比毫无优势,甚至不如fx61、x5飞翼,上世纪的1680都比他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300多的时候买的~~~现在这价格不值

我也是370时候买的现在这价格我情愿加一百买双子星,

网友E:
我也 是3百多买的,白色的感觉好点,第一次飞轻轻抛出就飞出去了,可正打算爬升就烧电机炸下来了,一点事没有,3百多对的起它的价格,看你40的速度转弯还没事哦,应该失速点在35左右吧,感觉应该起飞重量不超1.2会好一点吧

网友:
这机是不是那个旅行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 是3百多买的,白色的感觉好点,第一次飞轻轻抛出就飞出去了,可正打算爬升就烧电机炸下来了,一点事没有,3 ...

40多是因为逆风 实际失速点可能在4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和双子星比毫无优势,甚至不如fx61、x5飞翼,上世纪的1680都比他好

600块应该卖的也不多 大家大多是300多买的 1m级别里300左右可选机型也是很多的。选他一般都是对双发有情节。或者喜欢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