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aRC Mini_VT5804 装机效果

楼主(2017-11-13):
原因在组装KK ET125时,图传有横纹现象,分别换了飞控上的bec接口和动力电仍不太理想,甚至偶尔有信号丢失现象,搜索论坛看到PandaRC Mini_VT5804, 跟店家套磁,了解到横纹一般是图传滤波不太好或bec电流不够,看店家也比较懂技术,加上这款图传还有评测返现活动,抱着点占便宜心理买来试试~,不行再退呗
这款图传是自带20*20安装孔,可以与mini飞塔直接堆叠,背板光滑,没有粘贴元器件,可放心安装。
支持宽电压输入,bec接摄像头,宣称大油门无横纹、无雪花。
天线插座设计,更换天线更容易。
重头戏是支持osd调参,可以调整频率和功率,还有PIT检修模式。

发货前店家还换了个电感,到货很快,废话不多说开始安装,由于论坛也有人安装过了,依葫芦画瓢,接线图如下:
接线完毕后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得益于KK et的大脑袋,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得下,安装完毕后,进行空桨测试
不上桨,大油门测试,未见横纹和雪花

进入OSD菜单->FEATURES->VTX TR就可以进入图传调参界面了
大概差不多就去外场飞了,
PIT模式,无需确认直接生效。
?spm=a2hzp.8244740.0.0
OSD修改频道,需要SET确认生效。
?spm=a2hzp.8244740.0.0
中间花屏是接收在搜索新频道~,600wm功率飞行测试
?spm=a2hzp.8253869.0.0
感觉和200wm没有显著差别,可能和天线位置比较低有关。
整个外场测试过程中未见干扰横纹,干扰雪花偶有,应该是正常环境干扰。
有一点不得不提,由于我用的2S电池,图传直接接在了动力电上,图传的工作电压是7-24V (2s-6s),2s电池大油门飞行时电池电压可能掉压到7.0以下导致图传失压不工作,不过电压回升信号立即恢复,如果做到5v-24v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总之,在我手上测试的效果就是这样,大家轻拍~

楼主:
补充下视频

PIT模式?spm=a2hzp.8253869.0.0
OSD调整频率
?spm=a2hzp.8253869.0.0
600WM试飞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
感觉遥控干扰图传,楼主有这情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遥控干扰图传,楼主有这情况没有

不应该呀,遥控是2.4G,图传是5.8G,但是5.8G和Wifi很容易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合我意。谢楼主。

嘿嘿,不客气,多和店家套几句,能避免一些使用上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呀,遥控是2.4G,图传是5.8G,但是5.8G和Wifi很容易干扰

掰遥控器图像有横向干扰纹,是不是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遥控器图像有横向干扰纹,是不是互相干扰

我觉得这种更有可能是电流变化带来的图传影响,可以拆桨试试,或者把图传的电源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2019-03-09):
irc协议还是肥鲨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