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用kbar装450,斜盘舵机老是烧,请教原因

楼主(2017-11-13):
入坑直升机,先买了调好的成品机,飞的不过瘾了,又买个空机想自己装,装好到了调机这一步进行不下去了
一进入vstabi设置界面舵机就不停响,响上10几分钟就闻到焦味,舵机烧了。

配置如下 450 fbl
kbar
ES08MAII 斜盘舵机*3
es9257 尾舵

网友:
把斜盘舵机换了再说吧

网友A:
k8需要先再十字盘里面设置模拟舵机之后在使用 你烧的不冤枉 以后记得飞直机还是用数字舵机别省那十块八块的 现在全浪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需要先再十字盘里面设置模拟舵机之后在使用 你烧的不冤枉 以后记得飞直机还是用数字舵机别省那十块八块的 ...

果然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再问一句,数码舵机能兼容模拟舵机信号(pwm)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再问一句,数码舵机能兼容模拟舵机信号(pwm)吗

能用的。你看看你飞场有没有玩的比你好的,去拜个师吧。直升机这方面自己研究走弯路不说 学费还挺贵的。找人带一下 能省很多钱。30万玩进来学费就得超过5万 不用问这个数是怎么知道的。只能说亲身经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你看看你飞场有没有玩的比你好的,去拜个师吧。直升机这方面自己研究走弯路不说 学费还挺贵的。 ...

数字舵机能兼容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是pwm信号?不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能兼容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是pwm信号?不是吧。

自己用示波器去看。
数字舵机用的也是PWM信号,脉宽定义和模拟的完全一样。但是模拟舵机只支持50HZ的频率,而数字舵机支持333HZ以上的频率。因此数字舵机实际上使用的也是模拟信号。

网友:
你这个是模拟舵机,用数字信号当然烧了,要在K8里改成模拟信号,或者去买ES08MD,烧的当配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示波器去看。
数字舵机用的也是PWM信号,脉宽定义和模拟的完全一样。但是模拟舵机只支持50HZ的频 ...

看来数字和模拟在FBL这一端的区别只是频率,到了舵机内部才依据数字或模拟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示波器去看。
数字舵机用的也是PWM信号,脉宽定义和模拟的完全一样。但是模拟舵机只支持50HZ的频 ...

我的理解是模拟信号就是类似于正弦波的那种连续信号,毕竟模拟信号就是这么定义的。数字信号则是离散的,pwm波形就那样,是一个个幅值相等,脉宽不同的方波组成。如果是你说的那样,就不该称为模拟舵机,而要称为低频宽脉冲数字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再问一句,数码舵机能兼容模拟舵机信号(pwm)吗

电压要调,有的数码舵机也不支持7.4v,你要不看说明书,还得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模拟信号就是类似于正弦波的那种连续信号,毕竟模拟信号就是这么定义的。数字信号则是离散的, ...

模拟信号是怎么定义的?请复习《通信原理》。
PPM(脉冲位置调制), PWM(脉冲宽度调制) 都由高低电平组成,但由于时间是连续分布的,因此属于模拟信号。

数字信号是PCM,传输需要进行时间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是怎么定义的?请复习《通信原理》。
PPM(脉冲位置调制), PWM(脉冲宽度调制) 都由高低电平组成 ...

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pwm只是对模拟信号进行了离散化抽样处理,信息包含在脉冲时间长度里,并未对时间长度进行二进制量化,所以pwm抽样信号仍然算是模拟信号。

网友:
推荐楼主第一步先把舵机换了

网友:
舵机不行

网友:
要注意看舵机参数,按参数设置一般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