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618尾座怎么夹钻头啊?

楼主(2017-11-13):
现在用莫氏1顶尖。
我要钻孔怎么弄?

楼主:
尾座孔是锥形的。钻是圆柱的,直接安不行啊。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网友:
用一个莫氏一号的钻柄装个钻夹就能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尾座安个钻尖,安不上去

网友B:
很简单,买莫氏1的连接杆再找个同螺纹的钻夹头就可以了,我就这么使用的。

网友:
他是车床上钻孔,用定位顶尖的位置想安装钻头。解释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买莫氏1的连接杆再找个同螺纹的钻夹头就可以了,我就这么使用的。

网友C:
也可以直接买莫氏1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直接买莫氏1的钻头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19-01-30):
给钻卡头配莫仕1的锥柄就好了。若直接买一套也就百十元。

网友:
lz多看老帖,答案就有了。

网友(2019-03-03):
钻柄装个钻夹就能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