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怎么设置xk120的三六轴切换

楼主(2017-11-13):
用d5.0固件高级模式,普通模式没法用通道乱了只能用高级模式的混控把通道搞正。可是问题来了三六轴不会设置在哪里更换!

网友A:
20感度是三轴,80感度是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感度是三轴,80感度是6轴

问题是在哪里设置不知道

网友(2019-01-26):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哪里设置不知道

你好,想问一下,你的D7e 设置K120感度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19-03-02):
第五通道  多段式

网友(2019-10-23):
兄弟,你用d7e怎么飞100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