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零件上面有卡盘的爪印,怎么弄没有啊

楼主(2017-11-13):
给孩子车的玩具

网友:
我是用医院拍照片包工件

网友:
记得以前车工的时候是包铜片。有那么点效果。

网友:
一般都用薄的软金属包裹,铜片或易拉罐的铝片或马口铁片,pvc或塑料片也可以。

网友A:
我看这不像是小孩子玩具,更像电火花的铜电极。母鸡?

网友:
夹铜件用纸卷十层八层,再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不像是小孩子玩具,更像电火花的铜电极。母鸡?

高人啊。原来是电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啊。原来是电极

嗯,电火花蚀刻用的紫铜电极,直径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电火花蚀刻用的紫铜电极,直径多大的?

原来10m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电火花蚀刻用的紫铜电极,直径多大的?

电火花电极标准应该用钨铜呀,业余都用黄铜,紫铜不会粘工件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电极标准应该用钨铜呀,业余都用黄铜,紫铜不会粘工件上吗

以前见的都是用紫铜做的电极,钨铜贵啊。

网友(2019-01-31):
在车之前可以用薄的金属皮衬垫一层在卡就没有三爪印了。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做个软爪卡活也行。

网友(2019-03-03):
用薄的软金属包裹后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