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纳斯效应

楼主(2017-11-13):
Magnus Effect。
用这种效应做成了旋转机翼飞机。特点是速度慢,载重大。

网友:
拜访了度娘,引用文字如下:
当一个旋转物体的旋转角速度矢量与物体飞行速度矢量不重合时,在与旋转角速度矢量和平动速度矢量组成的平面相垂直的方向上将产生一个横向力。在这个横向力的作用下物体飞行轨迹发生偏转的现象称作马格努斯效应。
旋转物体之所以能在横向产生力的作用,是由于物体旋转可以带动周围流体旋转,使得物体一侧的流体速度增加,另一侧流体速度减小。
根据伯努利定理,流体速度增加将导致压强减小,流体速度减小将导致压强增加,这样就导致旋转物体在横向的压力差,并形成横向力。同时由于横向力与物体运动方向相垂直,因此这个力主要改变飞行速度方向,即形成物体运动中的向心力,因而导致物体飞行方向的改变。用位势流理论解释,则旋转物体的飞行运动可以简化为“直匀流+点涡+偶极子”的运动,其中点涡是形成升力的根源。在二维情况下,旋转圆柱绕流的横向力可以用儒可夫斯基定理来计算,即横向力=来流速度 x 流体密度 x 点涡环量。

网友A:
回旋镖就是这种效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旋镖就是这种效应吧

不是,弧圈球是这个原理

网友:
可以搞一个新的球类比赛,从高楼扔球,看谁扔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