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7-11-13):
AFR里面可以设置 副翼的曲线动作设置,但是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没有升降舵的曲线设置呢
还有  副翼箭头到方向舵 那个里面又是设置什么的
   方向舵到副翼 又是设置什么的

网友:
下一页 都有

网友A:
那个是混控一般用不到

网友:
布吉岛 ,只是用一些基本功能,其他没有深究过。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还是中文的呢, 我以前都是用的英语的, 完全靠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还是中文的呢, 我以前都是用的英语的, 完全靠摸索

这是新的 futaba  16s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混控一般用不到

怎么设置 升降舵的 曲线

楼主:
下一页 也没有单独的 类似于升降舵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遥控器  还是中文的呢, 我以前都是用的英语的, 完全靠摸索

16sz 福特吧

楼主:
求帮助  升降舵的 控制曲线哪里设置

网友C:
多少毛爷爷??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毛爷爷??新款

网友C:
我擦,真心不便宜,哪里买的?某宝还是某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真心不便宜,哪里买的?某宝还是某东?

淘宝吧,单控3400,一般来说接收器用不到那么高级的。

网友D:
进入下页,点副翼,画面出现选项。选升降,返回上页。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擦,真心不便宜,哪里买的?某宝还是某东?

全套  活动  带接收3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下页,点副翼,画面出现选项。选升降,返回上页。就ok

下一页不是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擦,真心不便宜,哪里买的?某宝还是某东?

七月什么航    宝买的

网友D:
进入下页,点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下页,点副翼,

意思是 点副翼后 我知道有 各个类型的 调节  等于是  单独的  而不是 是选定了 就只能调节哪一个 而是 分别选任何一个都可以 调节保存 生效

网友:
贵族控啊。。。。。。。。。。。。。。。

网友E:
AFR里面可以设置 副翼的曲线动作设置,但是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没有升降舵的曲线设置呢  在第二張相片右上角的 1/2 即表示這裡有兩頁,現在是第一頁,點選這裡進入第二頁就可以有選擇.
还有  副翼箭头到方向舵 那个里面又是设置什么的   副翼為主混控到方向舵.設置跟 AFR 差不多.
   方向舵到副翼 又是设置什么的    方向舵為主混控到副翼.設置跟 AFR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AFR里面可以设置 副翼的曲线动作设置,但是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没有升降舵的曲线设置呢  在第二張相片右上 ...

很详细,谢谢 前辈,我以为那个选择副翼或者升降舵,只能选一个 来调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新的 futaba  16sz

futaba 什么时候 开始有的 中文遥控器呢                 我记得 futaba所有遥控一直都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 什么时候 开始有的 中文遥控器呢                 我记得 futaba所有遥控一直都是英文的

新版本 可以升级  中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详细,谢谢 前辈,我以为那个选择副翼或者升降舵,只能选一个 来调节

  客氣,,不要叫我前輩,只是大家交流一下, 在這頁內全部舵面都可以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 什么时候 开始有的 中文遥控器呢                 我记得 futaba所有遥控一直都是英文的

Futaba 16 SZ,  18 SZ , 18MZ 都可以有簡體及繁體中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