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救我2

楼主(2017-11-14):
各位老鸟好,昨天的K8闪断问题已顺利解决,再次感谢各位。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我之前按照0油门 0螺距调好机器,舵机臂长度约为43MM,结果用软件调试K8的时候到螺距调整的选项确总是跟软件上的螺距对不上。 到这个地方螺距总是+-8-10度,调整十字盘循环后勉强可以调零,但是整个舵机的偏转就很大了。我想这里应该是不对的。然后这后面的一连串螺距调整都无法对上。
然后我把拉杆长度全部调整为40MM。所有参数螺距什么的 完全按照软件提示通过,但是调整出来0油门的螺距是-11度,50%油门螺距0度,
总结一句话,按照K8软件安装完成后0螺距-11度,50%油门0度。100%油门11度。
查了各种资料,遥控器是乐迪AT9 。也看了各种关于遥控的使用教程,还是搞不定

楼主:
求各位老鸟指点,万分感谢了

网友:
一步步来。修定选项调0度。0度调好在下一步。调0度要三平,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fbl旋翼头还有拉杆摇臂水平。

网友:
你是什么机型

楼主:
450PRO,FBL旋翼头,我是哪个位置没有弄对,但是一直找不出原因,昨天晚上又弄到凌晨1点,K8从新设置不下10次,拉杆舵臂拆了装两个已经滑了。也找了好多网上的教程看了,前天是纯新手,K8接线都不知道怎么接。现在又卡在这里了,我完全是按照软件提示一步一步来的,调平啊 ,螺距啊什么的,拉杆长度调到40MM的时候,一切正常,正负螺距都对,0螺距位置啥的都对了,但是就是试飞前0油门-11度螺距,50%油门0螺距,实在是没招了。再弄不好就放弃了,没有老鸟带,一直飞不起来,炸了好几个机了

楼主:
这个调机真是个技术活

网友A:
其实你已经调好了机械问题。你应该不飞3d的,可以再调遥控器的螺距,用遥控器的螺距曲线再调到-2到正11度就可以了。就是油门0度螺距-2度,油门100螺距11度。

网友:
你直接调螺距曲线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已经调好了机械问题。你应该不飞3d的,可以再调遥控器的螺距,用遥控器的螺距曲线再调到-2到正11度就 ...

风大点就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网友C:
控上3d开关打到普通模式,进入螺距曲线菜单,移动光标到最低,转动转盘,看螺距尺到-2,就可以,然后控上把1至4点曲线拉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已经调好了机械问题。你应该不飞3d的,可以再调遥控器的螺距,用遥控器的螺距曲线再调到-2到正11度就 ...

是的,我纯新手,不可能飞3D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不动遥控器,把舵机拉杆拉长,十字盘上升,零油门的时候把螺距调整为-2度,再通过K8 调整螺旋总距,螺旋总距最大螺距不超过13度这样可以吗?因为我觉得有些连屏幕都没有的遥控器根本没法调整螺距曲线呀,他们照样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大点就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没风一样会不知飞哪里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纯新手,不可能飞3D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不动遥控器,把舵机拉杆拉长,十字盘上升,零油 ...

不能这样,会有机械干涉,按上面模友的图就很好了。没图的已经固定好飞行模式了,普通飞行或3d,一般低端机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上3d开关打到普通模式,进入螺距曲线菜单,移动光标到最低,转动转盘,看螺距尺到-2,就可以,然后控上把 ...

太感谢老鸟热心肠了,问下1-4点拉平是什么意思,螺距曲线为直线吗?

网友:
新手调机。最好找台原装机按说明来调,现在450副厂配件太多,尺寸标准都不一样。最简单说的主轴长度都有好几种。最重要还是三平。拉杆长度没有固定数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上3d开关打到普通模式,进入螺距曲线菜单,移动光标到最低,转动转盘,看螺距尺到-2,就可以,然后控上把 ...

现在翘班回去调机去,还望老鸟指点

网友D:
1到4点螺距不用这么大。这是负螺距。悬停不需要这么大的负螺距。负螺距大新手降落容易拍飞机在地。3d才需要正负一样值的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风一样会不知飞哪里去啊

我觉得你给的副螺距太少了,遇到上升气流,你觉得能hold住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给的副螺距太少了,遇到上升气流,你觉得能hold住不

这个一大,新手降落一急就是炸鸡了。
自身重力加上2度负螺距应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到4点螺距不用这么大。这是负螺距。悬停不需要这么大的负螺距。负螺距大新手降落容易拍飞机在地。3d才需要 ...

哎妈,怎么会如次复杂,新手是不是尽量保持高油门低螺距的原则,提高转速保持鸡鸡稳定及抗风性能,底螺距保证鸡鸡的动作尽量小,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老鸟热心肠了,问下1-4点拉平是什么意思,螺距曲线为直线吗?

不好怎么说,你调好了拍个螺距曲线的图看看。

网友D:
最好找一个本地老鸟带一下。好过你论坛找答案,而且答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重点。实物说一下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一个本地老鸟带一下。好过你论坛找答案,而且答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重点。实物说一下就理解了。

就是还没找到组织呢,但是我觉得吧,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虽然会走弯路,但是进步会很快,遇到各种问题该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尽量一个一个来解决,我最近也是看了好多教程,也是真爱啊,我是纯新手没买套机,都买的各种散件所以可能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妈,怎么会如次复杂,新手是不是尽量保持高油门低螺距的原则,提高转速保持鸡鸡稳定及抗风性能,底螺距 ...

其实不复杂,每个人都这样过来的,只是你没有理解好。油门摇杆已经是控制两个通道了,油门大小和螺距大小,在遥控器上你可以独自调控两个通道对应的大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复杂,每个人都这样过来的,只是你没有理解好。油门摇杆已经是控制两个通道了,油门大小和螺距大小 ...

嗯,我知道,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油门遥感控制油门和螺距,关于新手的螺距与油门能不能给个建议,是不是跟我上面所说的,高转速,低螺距的原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大,新手降落一急就是炸鸡了。
自身重力加上2度负螺距应该还可以吧。

以后进阶的时候会有条件反射,降落就拉油门,估计死的更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后进阶的时候会有条件反射,降落就拉油门,估计死的更惨

这个是必经过程,条件反射是以后模拟器再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必经过程,条件反射是以后模拟器再模拟器。

我反正是一步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油门遥感控制油门和螺距,关于新手的螺距与油门能不能给个建议,是不是 ...

对新手悬停来说的确是好事,关键一点还是多模拟器,不然就是油门一推维修几天,循环几次然后退魔。再关键是注意安全,一定找个空阔无人地。我不是什么老鸟,只是个人见解不代表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新手悬停来说的确是好事,关键一点还是多模拟器,不然就是油门一推维修几天,循环几次然后退魔。再关键 ...

基本懂了,我的机器已经调好了,正负螺距啥的,现在应该是调遥控器上的两种模式了,一种是普通飞行模式下的油门和螺距,另外一种是3D飞行模式下的油门和螺距,由于我还是按照低端套机的模式来调机的 所以照成这个误区了,现在懂了,我目前这个0油门-11螺距应该是3D 模式,然后我再调一个普通模式的油门和螺距,0油门-2度螺距 50油门+5度螺距,100油门+11度螺距。是不是这样的?
还有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吧总螺距调的底一点,比如调整-+都是9度,这样鸡鸡是不是会更稳点,或者我是新手的话 50油门的螺距4度,60油门螺距5度这样,飞悬停是不是更稳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懂了,我的机器已经调好了,正负螺距啥的,现在应该是调遥控器上的两种模式了,一种是普通飞行模式下 ...

机械你调好就不用再动了,想要正螺距小点直接调螺距曲线就行了。你还可以调遥控器油门中位,实际油门有分之60可能更好飞。另外在遥控器保存一个模式用来调机的,也就是正负螺距11度,对应0至100的油门螺距,乐迪遥控器就是负100至正100的油门,以后专门用来调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你调好就不用再动了,想要正螺距小点直接调螺距曲线就行了。

调K8 呢还是调遥控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K8 呢还是调遥控器呢?

看了你前面的k8你应该调好了,调遥控器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老鸟,我想我应该是测底搞懂了,感谢各位

网友:
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和调试手册》水果模型出的,很好的一本书就是不知道《飞行训练手册》什么时候出,都等好几年了……

网友:
同直升机新手,我飞了一个月左右,模拟器多练练,我是直接3D模式练习的,油门一条直线,螺距稍微带了点EXP曲线,油门65够了,高了吓人,飞机响应快,手一抖会出事,关键练模拟器,手要稳,打杆少量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