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整0螺距方法

楼主(2017-11-14):
找了好多资料也没看到0螺距怎么调,以前我是这样调------十字盘水平后装上旋翼头大桨,用螺距尺测量如果螺距不为0,调软件修订里的十字盘,将螺距调为0。现在看来应该是错的,是不是应该这样。调整0螺距要调拉杆长度,调了后再调十字盘水平?大神指教。

感谢各位,已调试好了。螺距正常,两桨同时向后或向前在一个平面上,不是以前的剪刀了。刚是飞了一电,起飞后总是向右偏航,要经常修正,十字盘水平,难道是舵机动作幅度不同?

网友A:
我是先在遥控器里把螺距曲线改成50%的一条直线,接下来把舵机臂装得尽量与主轴垂直,然后把3个舵机连杆拧一样的长度,再在陀螺仪里调整十字盘水平。最后上螺距尺,调整桨夹连杆长度,使之0度。不知道是否正确哈

网友:
从来都是先十字盘调水平,在调大桨夹拉杆,DFC麻烦些,有时舵机拉杆要重调。

网友:
顺序不能错,
先十字盘再桨夹连杆。 先机械后电子。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先机械,舵机臂90度,三个拉杆一样长。这样十字盘基本就平了,然后桨夹拉杆一样长,长度参考说明书哦,或者软件里面博士帽里面调整螺旋总距

网友:
理论上机械和舵机都要找到最佳中立点,不然飞3d螺距调试余地都不大。如果还在练习阶段,没有必要斤斤计较,炸的多了,调的多了,不用人说也知道怎么弄。

楼主:
明白了,感谢各位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是先舵机中立点,然后上舵机臂,再调平十字盘,最后上大奖调0螺距

网友C:
1.控的油门摇杆到中间50%的位置,舵机臂调到中立位置(先尽量把摇臂安装成水平,再用陀螺仪上微调成完全水平)
2.找你的机型说明书,确定连接十字盘的3根带球头扣的拉杆长度,调整到说明书范围后,连接十字盘,如果有十字盘调平器的话调节球头扣把十字盘调水平。
3.上旋翼头,上大桨。大桨要更桨夹成一条直线上紧大桨螺丝,把螺距尺放在机身平的地方校准0位。然后调整连接大桨夹的球头拉杆把大桨调整到0度即可。
注意以上调试必须确定遥控器上油门曲线为0的一条直线.螺距曲线为一条-100~+100的斜线。保险点调试时拔除2根电机线

网友:
楼上的好

网友:
感觉楼上们说的都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控的油门摇杆到中间50%的位置,舵机臂调到中立位置(先尽量把摇臂安装成水平,再用陀螺仪上微调成完全水 ...

借楼主的帖子问两个问题:

1.检测螺距时大桨应该是垂直于尾管还是平行?
2.通过调大桨夹得球头连杆会不会产生双桨?

网友:
大神好多,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是先舵机中立点,然后上舵机臂,再调平十字盘,最后上大奖调0螺距

正解!  补充一下DFC  变距拉杆到极限也没办法零螺距的调试方法。。。。。尽可能调拉杆   实在不行了   软件里调十字盘上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的帖子问两个问题:

1.检测螺距时大桨应该是垂直于尾管还是平行?

1.平行于尾管2.2只奖在零度位置螺距都为0就不存在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平行于尾管2.2只奖在零度位置螺距都为0就不存在双桨

平行于尾管和垂直什么原因会有区别?论坛里有本书《120度或140度十字盘设置与水平》里面配的图好像是垂直于尾管的。
另外十字盘,大桨调完后拉杆要上螺纹胶吗?

网友E(2018-04-13):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在遥控器里把螺距曲线改成50%的一条直线,接下来把舵机臂装得尽量与主轴垂直,然后把3个舵机连杆拧一 ...

为什么把螺距改50%,有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控的油门摇杆到中间50%的位置,舵机臂调到中立位置(先尽量把摇臂安装成水平,再用陀螺仪上微调成完全水 ...

为什么把油门曲线设置为零?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是首先保证舵机拉杆和大桨夹拉杆长度正确,然后舵机臂在舵机中立点时尽量水平,之后再调陀螺仪中的十字盘舵机中立点微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把油门曲线设置为零?有什么作用?

防止调试的时候马达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止调试的时候马达启动。

直接去掉两根电机线比较简单解决问题,而且还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掉两根电机线比较简单解决问题,而且还比较方便

我这个不拔的比你拔方便多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把螺距改50%,有什么作用?

我的遥控器是xg8,50%是油门中点位置。这样可以防止油门摇杆跑偏\^O^/

网友:
起码配一个螺距尺吧,用两桨折叠来看螺距那是小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