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飞控,QAV250机架,起飞后整体前倾

楼主(2017-11-14):
CC3D飞控,用的QAV250的机架,起飞前已经调整过水平,各个电机也做了同步,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也确认没有问题,调整了PID参数,但是起飞后发现整体前倾,不能自稳。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该进一步怎么处理合适?

楼主:
补充一下,PID参数是完全按照这个帖子调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

之前也有校准过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PID参数是完全按照这个帖子调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
...

现在BF固件的性能远远高于OP固件了,还是刷成BF飞更好,如何刷法也请看我相关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BF固件的性能远远高于OP固件了,还是刷成BF飞更好,如何刷法也请看我相关贴子。

多谢!这就去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BF固件的性能远远高于OP固件了,还是刷成BF飞更好,如何刷法也请看我相关贴子。

请问下cf固件如何刷回op,不用link线跟ttl线可以刷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cf固件如何刷回op,不用link线跟ttl线可以刷不?

想刷回OP固件目前情况必须用FTDI或TTL线通过MAIN口刷回,主要是受固件约束,除非有.HEX固件档理论上也可以短接BOOT用DFU模式刷回,具体方法看我那个刷CC3D刷BF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刷回OP固件目前情况必须用FTDI或TTL线通过MAIN口刷回,主要是受固件约束,除非有.HEX固件档理论上也可 ...

有个问题,我的CC3D的main port口似乎有问题,包括之前接OSD,都始终显示无数据,换到另外一个port口上菜正上,所以现在一直用的是另外一个port口。所以如果我刷BF固件的话,用TTL怎么办?可以接到另外的一个port口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我的CC3D的main port口似乎有问题,包括之前接OSD,都始终显示无数据,换到另外一个port口上菜 ...

我一直是用主口接TTL线刷固件,你可以试试用辅口刷一下,在硬件上两接口功用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刷回OP固件目前情况必须用FTDI或TTL线通过MAIN口刷回,主要是受固件约束,除非有.HEX固件档理论上也可 ...

谢谢了,线已经买了。等线到了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