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二轴简易云台的使用

楼主(2017-11-14):
二轴相对来说便宜实用,对于初入航模想航拍个什么的还是非常方便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
讲得很好,辛苦了,果断收藏!

楼主:
二轴云台相对参数少,比三轴简单多了

不校准加速计也能工作,不影响控制,不校准加速计蓝灯会一直闪,校准后就常亮

楼主:
其实自己组装也很简单,板都是调的狗3参数,装上去校准一下传感器与陀螺仪就行

楼主(2018-03-07):
近期有几个模友问了关于二轴云台是否可以倒置的问题,大家可以从9分30秒看,通电前先倒过来,基本是没问题的

楼主:
有关模友问接线图的问题,这里给大家上一下图,接线非常简单,只不过电源线是JST母头,需要电池需要转JST公头后接入

楼主(2018-04-08):
有关二轴控制板的问题:

近期,很多模友问有没有免调试的控制板,装航拍云台,装手持云台,装3D打印云台,似乎听说有万能免调试的,千万不要再被此说法所误导

免调试只能针对特定的电机,云台与相机,所以一定要确认好电机型号,相机与云台种类,如果一个人随便告诉你免调试,那就真只能说骗小朋友

楼主(2018-06-16):
最近不了模友飞小四轴反映了云台有点过重,像330到400机架之类的,现在简化版基本已经完成,重量160克左右,比普通经典版的210克轻50克

轻量版云台与 经典各自特点是什么:

经典版,出来很早,应该是2012年最早一批玩450的时候就有了,电机是2208,且带有保护壳,故重量比较沉,有210克左右,但经摔,有铝壳保护电机,如果机架载重够,建议用此云台

轻量版,近2年出来,把电机的保护壳简化为一个框架,重量轻了有40到60克,有些或改电机2208为小马力的2204,此云台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重量轻了,对于330小四轴都能上,由于起飞重量减轻,续航时间会长一点点,但由于电机没了保护壳,自我保护相对差些,摔机或碰到外面电机容易直接接触,损坏率高

网友A:
路过帮顶,有没有飞越2轴的连接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有没有飞越2轴的连接教程?

主要看他的控制板,其实电机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A:
说明书里的,很简单,但是连接起来有点麻烦,使用的是pixhawk飞控,乐迪AT9+R9DS,现在连接接收机给了通道,遥控没反应,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所以想求个连接设置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的,很简单,但是连接起来有点麻烦,使用的是pixhawk飞控,乐迪AT9+R9DS,现在连接接收机给了通道 ...

这个应该也要初始化自检吧,如果插接受机不能控制没反应,很有可能自检没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也要初始化自检吧,如果插接受机不能控制没反应,很有可能自检没通过

搞好了,飞越二轴本来就是调好的,可以自检,自稳,就是接控制通道上出现了问题,我浏览了一下以前的很多帖子,都没有太直接的讲述,后来在模友之吧看到有人说了下,R9DS在SBUS下1、2、3、4通道变为7、8、9、10PWM输出,然后就把俯仰接口连接到1、2、3、4尝试,最后选择2、3接口作为俯仰和横滚控制通道,用旋钮要比拨动好点,旋钮的话微调好点,拨点通道,稍微给点动静就过了,而且在下方容易碰到,易出错。感谢各位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谢谢!

网友:
几年没玩了,近期正想给大S车装个云台玩,感谢楼主

楼主(2018-08-28):
关于云台控制板的事啰嗦一下:

不少模友问有没有免调试的,想不管用任何马达或云台上,一装就能用,对于几十块的BGC控制板目前来说是否定的,

免调试的PID值只能针对一定型号KV值的电机,云台与相机,一般云台板出厂倒入的PID值都是默认狗3轻量级云台,重量在55-70克左右,电机2204-2804之间,KV值从80到110之间,如果自己DIY用的非常小的电机或用比较重的相机,都需要自己调整PID的值

网友(2018-11-23):
想看,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