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go f3 v1 飞控上线了!!!

楼主(2017-11-14):
非常感谢小果果FPV有幸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芒果飞控。
重点来了!
因为盒子曾经试飞过测试版的芒果飞控,手感等方面很赞,不抖不抽,一直期待芒果正式发售。终于小果果芒果飞控v1,正式线,零售价168(一套),优化了布线的格局,装机更方便,维修成本更低,减低炸鸡成本。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包装里有什么,嗯~~黑色板子比测试版的绿色板子看起来好多了嘛。

飞控*1  带电流计5v 12v双BEC 的分电板*1  M3+5尼龙柱*8  BB响(需自行焊接)*1  xt60电源线*1
Mango F3-V1
飞控参数
Mango F3-V1
是专为穿越机设计的一款飞控,采用MPU6000传感器为飞行提供快速的响应。使用OMNIBUS方案,原生支持OMNIBUS的固件。同时板载原生betaflight OSD,省去外接miniosd的麻烦可通过betaflight地面站直接配置OSD参数;经过优化的布局使得接线简洁美观,并且与Mango PDB pin to pin连接,即插即用使得整个装机过程轻松简单。
尺寸:36mmX36mm 安装孔距 30.5x30.5mm
重量:4.6g
硬件:
●STM32F303(可开8K)
●MPU6000支持spi
●外接LED焊盘,rssi焊盘
●板载蜂鸣器(自行焊接)
●板载蜂鸣器切换开关,boot按钮
●电流计, 3.3v 5v 12v 三路bec
●osd
●多个uart接口
●pmm,sbus接收机接口

配件:飞控、四颗减震胶圈、线材、尼龙柱、蜂鸣器、电源线。

价格嘛很优惠,f4有的功能芒果f3都有,就算没有的咱也有。我们来看看详细图。
首先是主角芒果飞控,
正面
做工扎实,不像有的f3板子看起来很脆弱,
来看看背面

boot不用再短接,直接按钮解决,下面是飞控针角定义图!

看起来是不是很简洁,很小巧?飞控上有板载蜂鸣器和蜂鸣器切换开关,在飞行丢机时,可以帮助飞手快速寻找飞机,同时切换开关可以在调机时关闭蜂鸣器避免吵到小朋友睡觉;板子配有四个减震胶圈可以有效降低最难缠的YAW方向的震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飞控抽风了
来看看分电板!
正面
是带电流计的哦!

背面

再来一张针脚定义图

飞控跟分电板搭配,这样免去了电调信号线焊接的麻烦,使装机更加方便和装机美观。而且只需要飞控焊上接收机,图传,摄像头。
假组一下看看效果。

~美如画。值得一提的是,焊盘都比较大,焊接难度下降不少,这样焊点也会更工整漂亮。
再链接电脑看看是否正常。

链接正常,而且双8k不是吹的。
再来小小的装一个机

用的是PANDA 的图传,这图传有多好,老司机都知道就不多说了,等一波摄像头快递,后期上试飞视频。嘿嘿~

总结:这款飞控用的f3不是普通的f3,普通的f3顶多开双4k,这个f3开着osd开双8k都绰绰有余。内置了OSD,可以通过调参界面来调整PID等参数,OSD搭配熊猫图传v2可以调功率,频道,这样的功能对外场没有电脑调参的或者多人飞行时调频调功率的模友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调试与f3可以说一模一样,唯一一点就是多了OSD配置,通过betaflight就可以完成飞控的所有配置。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飞控。
帖子暂时发到这里,后面装机完成再上完整的装机图和试飞视屏。

OSD配置图传频点和参数视频
?spm=a2hzp.8244740.0.0
最后,谢谢各位大佬愿意花时间看我的帖子。

网友A:
二轴模式支持么?有否具体飞行模式的介绍?

网友B:
F3 双开8K是不是对cup超频了

这种芯片超频不稳定,空中死机就gg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 双开8K是不是对cup超频了

这种芯片超频不稳定,空中死机就gg 了

没有超频,CPU占用率仅仅百分之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轴模式支持么?有否具体飞行模式的介绍?

这些模式你看有需要的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模式你看有需要的没

看菜单上的内容好像不支持二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菜单上的内容好像不支持二轴呀

网友C:
f3开双8k厉害了,不过最近都是16k了,不过f3有一个好处,对减震要求不高

网友A:
请提供个出售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3开双8k厉害了,不过最近都是16k了,不过f3有一个好处,对减震要求不高

减震比较麻烦

其实F3 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个出售的链接,谢谢。

我不是卖家,只是标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开双8k厉害了,不过最近都是16k了,不过f3有一个好处,对减震要求不高

这个确实,双8k飞起来已经很舒服了,而且没有f4那么容易抽风。虽然f4能开更高的频率,但是减震做不好容易抽,比较费心思。折中一下,还是f3比较容易爽飞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机架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机架在哪买的

在Guo-fpv群里买的

网友(2019-03-03):
你好,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飞塔,有些地方不会弄,能帮我解决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