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BBB211竞赛版机架/BBB2206/DYS/FOXEER/GEMFAN/TBS(视频上载)

楼主(2017-11-14):
3B211 装机组件清单 ==========
  • BBB 211 RACING 机架
  • BBB 2206 2500KV 电机
  • DYS F4 PRO 飞控
  • DYS 30A 4合1 DSHOT 电调
  • FOXEER ARROW 1195 V3 / 1.8mm镜头
  • FOXEER pagoda pro 宝塔图传天线
  • TBS UNIFY PRO Race 图传
  • GEMFAN FLASH 5152 3叶桨

其实这台机10月初装了 , 刚发现忘记了发帖~ 哈

先重点介绍部份组件 ...

BBB 211 RACING 机架
比赛级机架 , 最大5吋桨 , 超轻超耐炸
机架净重69.6g

CNC 金属支架 , 5mm机臂 , 顶板2mm
配机臂2套 , 正X及长X
正X 90度 , 轴距211mm
长X 80度 , 轴距215mm

另有套装版配同厂
BBB2206 2500KV 电机

FOXEER pagoda pro 宝塔图传天线
全向圆极化设计
PC+ABS耐炸外壳
5.5-6GHz 频率
2dbi 高增益 低驻波
收发通用
分长短款 , 长款86mm 11.5g , 短款68mm 11g
黑红橙3色选择
另配
FOXEER ARROW V3 1195
1195原配是2.1mm镜头 , 改装FOXEER最新1.8mm镜头 ,
视角更广 , 飞行速度大大提高之餘 ,
在复杂场地可以更快了解左右2边的地型 !

DYS F4 飞控分电板 2合1
F4 / 8K / 5V 3A 输出 / 电流计
BF OSD , 可OSD 调PID及图传功率频道
飞控内置独立减震球4个
净重11.2克
DYS BLS 30A 电调 4合1
BLHeli_S 固件 , 支持 Dshot150/300/600,
30A , 最大35A 10秒
最大6S 供电
5V/3A & 12V/1A 输出
净重12.95克

楼主:
组装分享 ==========

最近流行长X , 所以今次都选用长X机臂 ,
机臂层先组合 , DYS 4合1电调先焊上电容 ,
由於DYS 4合1电调带12V输出 , 就直接用来接LED灯

3B 2206 2500KV电机 ~
用热缩管保护及美化一下电机线 !
留意电机转向跟以往不一样 ,
反转的 ,
就是BETAFLIGHT最新3.2的功能之一,
飞行感觉跟以往一样 , 就是炸草地上 , 摄像头不用再吃草 !!!
穿越撞上龙门边亦不易炸机 , 很好用 !!!

4个电机12根线 , 接到DYS 4合1电调上 ,
再加上DYS F4 PRO 飞控 , 已可接USB到电脑作电机电调测试了

这台3B211机架 , 空间太少 , 装机前都要计划一下各重设备的怖置及选择 !
BB响, 最近喜欢用这款, 用双面贴固定在机前方 , 飞行中更容易听倒BB响 !
而电容可用热缩管套在尾部铝柱上 !!!

加上接收机及摄像头 ~
接收机是华坑的SBUS , 不要外壳更轻薄 !
摄像头用FOXEER ARROW V3 1195 ,
由原配2.1mm镜头换上FOXEER最新1.8mm镜头
固定到机架铝柱上 , 再跟机架结合

这机架空间有限 , 现在图传只能用TBS的 ,
跟FOXEER 最新 宝塔图传天线紧紧固定在顶板
3B 211 装机完成了

BBB 211 比赛级机架
机身低重心及超窄机臂 , 减少风阻 , 动力效率大大提高 !
选择长X机臂装机 , ROLL灵活 PITCH暴力稳定

现在很多国外高手都转用1.8mm镜头了 !
很大的眼睛 , 希望不易炸烂 !
FOXEER 最新 宝塔图传天线 , 比老款的更小巧 !
有保护硬壳 , 比其他厂家的只用热缩管的更耐炸 !!!

BBB 211 机架 , 重心低 , 就是空间少 ,
加上窄机臂 , 装4合1电调才好看 ,
所以装机前要有计划 , 假装几次顺利才正式装机 !
今次如果不用TBS图传 , 其他图传可能要放机顶了 ~

GEMFAN FLASH 5152 3叶桨
其实有很多色选择 , 但感觉威士忌色最多人用 ~
这种顏色太令人著迷了 !!!

好了 , 装机完成 , 试飞后再报告 !!!
谢谢支持 !

网友:
好帖帮顶

顺便请教一下法师傅,用过matek的飞控吗?评价怎么样?

网友A:
FOXEER的宝塔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法师傅 飞机装的好漂亮
不过有一点错误 长X215  正X2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XEER的宝塔效果怎么样

暂时肯定FOXEER有外壳保护 , 肯定耐炸很多 !
宝塔天线设计是2片板子 , 一般厂家都只套上热缩管 , 炸几次就粉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师傅 飞机装的好漂亮
不过有一点错误 长X215  正X211

谢谢指导 , 立即改正

网友:
法师傅的装机贴都是精华啊

BF改变电机转向后虽然镜头不吃草了,但是飞控吃草啊

网友:
不错,法师傅装机就是漂亮

网友C:
法师傅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买个3b想发个装机贴显摆显摆,你倒好,装得跟艺术品一样,你叫我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师傅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买个3b想发个装机贴显摆显摆,你倒好,装得跟艺术品一样,你叫我怎么办

哈, 不一样的 , 因為大多数飞友都说我只装机不懂飞,
只要你的装机帖有视频, 就肯定比我这个帖吸引
不要分高下 , 大家研究研究吧

网友D:
想问问这个机架空间高度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这个机架空间高度是多少呢

内空间高度20mm  紧凑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空间高度20mm  紧凑型

真的十分紧凑 , 我有几个朋友装机失败 , 最后跟我的配置才成功装机 ~
主要是图传选择及怖线 , 不能随便

楼主(2017-12-19):
视频分享 ==========

GEMFAN 5152 太暴力 , 小场地很难控制 ,
技术差吧 , 还是留待外场玩玩 !
换上CYCLONE T5040C , 爽飞 !

看见视频画面感觉跟1195不同吧 !!!
对了 , 其实最近换上FOXEER 最新 PREDATOR 摄像头
SUPER WDR , 画面光暗调节很好 , 不会爆光 , 日夜场通用
MINI 设计, 附送扩展架, 可变為普通摄像头大小 , 很方便
选配了最新1.8mm镜头, 视角比2.1广阔一点, 变型不大, 穿越比2.1mm更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