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老鸟救救我2之后的沉痛代价

楼主(2017-11-14):
自以为是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台亚拓500没了
哈哈,不过还好应该庆幸的是  没打到自己,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样,又爱又恨啊。
根据老鸟的指点,迫不及待回家调鸡了,最大螺距8度 0油门螺距-2.0度,好了 OK 一切调试完毕,不知道抽那门子疯,油门居然反向了,昨天油门方向调的好好的,突然就反向了,设置的熄火开关忘记了,结果就是一顿爆捶啊,家里打的乱七八糟了

楼主:
我要退坑了,前前后后加上这电视机的钱,花了块壹万了 。还好的是没伤到人,太模型危险了

网友:
说了多少次,调机不要上大奖,不要上大奖,不要上大奖。万幸是没伤到人,不说了,前排收尸体

网友:
千万不要上桨调试啊

网友A:
对新手悬停来说的确是好事,关键一点还是多模拟器,不然就是油门一推维修几天,循环几次然后退魔。再关键是注意安全,一定找个空阔无人地。我不是什么老鸟,只是个人见解不代表一定正确。
我复制过来了。

网友B:
太快了,庆幸的是没伤人,楼主太大胆了,500起步。这壹万值啊,买到了玩航模最重要的四个字 安全第一。这四个字好多模友是用血换来的。

网友C:
胆大心细,
关键还是要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快了,庆幸的是没伤人,楼主太大胆了,500起步。这壹万值啊,买到了玩航模最重要的四个字 安全第一。这四 ...

呵呵,是啊 庆幸的是没伤到自己,不过飞机在空中飞了几秒钟,我感觉我的调的应该是可以了,谁知道油门是反向的 ,一下乱了方寸,不是500起步,这飞机是我自己买的垃圾机器架子组的,电装也是闲鱼收的,自知是新手也不会上好机器,先弄点垃圾货练手来的,我说的500是我的电视机,可怜我那电视机啊,好好的5000大洋没了,呵呵不就等于一台500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大心细,
关键还是要心细

胆子大心不细,我记得我设置了油门熄火开关的,插电反向了,我就应该立刻关闭的,一下不知所措了有点,这不惨痛的代价呀 ,退了算了,下次打到自己就不好玩了

网友D:
1、调机最后试定速或油门曲线的时候,不准上桨。
2、熄火开关没有设置,不准上桨
3、normal模式至少给3度负螺距,这样转起来是压在地上不会飞起来。我没有normal模式,直接3D缓启动。
4、发生压在地上失控转桨的情况,立即脱下衣服扔向飞机。这样可以减少家具损失。

5、我个人习惯,懒得拆桨又要调机的话,6s的机装2s电池调机(可以接总电,马达没什么动力),或者只接BEC(BEC是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啊 庆幸的是没伤到自己,不过飞机在空中飞了几秒钟,我感觉我的调的应该是可以了,谁知道油门是 ...

和你同控,有问题可以问我。
Q:30966830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调机最后试定速或油门曲线的时候,不准上桨。
2、熄火开关没有设置,不准上桨
3、normal模式至少给3度 ...

都怪我自以为是,老鸟的教训来的晚了些,不过还是值得庆幸的是 没有伤到自己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
退直进固保生命

网友:
怎么把电视打坏了…调机要断动力或者卸大小桨的,想想后果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
要在论坛里继续学习深造

网友:
这个……带大桨调试的时候我都是把电机三项线拔掉2根的!设置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心里也是怕怕的,电子东西说不清楚的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   调机的时候要么拆大桨要么拔掉2根电机线 还好没打到人 这玩意很危险的  千万不能大意  虽然我调机的时候从来不拆大桨和拔电机线

网友:
所以我不敢入直机,老老实实玩玩多旋翼和固定翼

网友:
只要没打到人...别的不叫事...

网友E:
我的电视也准备换屏呢...
你的电视多大的??

网友F:
我建议你能购买一个好点的品牌机,最起码组装有,标准说明书。

网友G:
没事儿,没伤到人就是万幸,楼主要是不够细心和耐心,还是退了吧,有啥能比命重要?

网友H:
新手上直升机难,上闲鱼买的更难。

网友I:
看得我冒汗...

网友J:
钱都花了 半途而废可不好 这次学费不少 下次注意

网友K:
我前阵子也是调直机打到手缝了四针,到现在都还没好利嗦呢。想试机到外面去别在家里太窄了。安全第一!

网友L:
同情楼主,顺便扯一句,我也打坏了电视,不过是迷你机打的,现在家里都还没买电视,钱都扔模型里边了,安全第一,出回事就好了,我那迷你机拿在手上还射过桨,运气好,没打到自己,当时是跟我眼睛平行的,如果打到眼睛后果很严重,现在我那飞机不管怎么震动我都不会拿着飞机加油,每次飞都是飞的远远的。

网友M:
没弄懂之前别上桨,在家上桨调700都是检查了又检查

网友N:
别放弃,这才几天,还没到一星期吧?

网友O:
你这估计是在家试飞了吧,我也在家飞过,结果砍凳子上了,没事,没伤到人,要越战越勇,

网友P:
把电机线拔了或接电机反向

网友Q:
对直升机要有敬畏心啊,另外我也觉得初次接触还是应该从全新正规产品慢慢来

网友R:
不要省钱。专门做一块2s接收电调机。养成习惯。调机一定用接收电不要接动力电

网友S:
建议退模,有利于自己与他人的身心健康

网友T:
好险啊!安全第一!

网友U:
还好没买700做练习,要不光坏电视机了。功课要做足,熄火要设好。没把握就先拔电机线。我一般调试都是ID3 油门全零。但是像楼主这样油门设置成反向了,那熄火也没用了。

网友V:
调机拔电机线啊,我就上过当,砍自己手了

网友V:
问我吧,我也用过这个坑货遥控

网友W:
你用个bec代替电池就没事了,我在家调机都是用个3s电池接bec在给飞机供电。

网友X:
这玩应飞,你最少要飞一米高度,室内飞太低气流乱,会乱晃,两侧还有墙,家具。
你去室外一下就感觉稳了
另外你那舵机银燕的吧,换了吧

网友:
电机线拔两根,再调机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Y:
退了吧 看过你的几个帖子,不太适合玩飞机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看着像是450 Sport?

网友:
我也是直升机新手,从前几天首飞成功到现在飞了十几块电池一点事没有。我调机都是把电调断开,或者是不上桨。首飞前一天晚上才把桨装好。模拟器真的很重要。我边调机边练模拟器,楼主还是不够细心啊。我对这种机子都是小心翼翼的

网友:
有次调机我不小心打到3d开关,那转速一下子达到最高,吓我一大跳。。。幸亏没装桨

网友:
谁都经历过失落

网友:
调机安全第一,至少要拆掉两根马达线,经验再多点的话可以设置了熄火开关(油门锁)以后再调机(但还是要仔细检查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行);以前在家客厅试飞过450,当时提心吊胆,现在想想都后怕~~~~

网友:
我调试都是拔掉一根电机线的(因为电调有缺相保护才能这么干,一般的就拔两根),这样可以少一步调电机正反向,以前的经验是如果测试大桨转向,拿手抓着旋翼头,感觉出旋转方向的趋势就行,然后试飞都是去室外空旷草坪,选无人的时候飞
在确认各通道没有反向的情况下,调到刚刚能转的油门,检查双桨
然后练习模拟器,找一下方向感,练一下条件反射(下意识修正姿态)
首飞最好在草地上,我是油门65,如果离地后不要犹豫,直接拉起来到离地30cm以上,不然容易被东西绊住导致炸鸡

网友:
这吧里有胆大的模友,也有老模友,就是没有胆大的老模友。你懂的。

网友Z:
普通模式螺距   -3   2    11

网友A:
楼主不适合玩直升机,这是血滴子啊!

网友A:
楼主不适合玩直升机,这是血滴子啊!玩固定翼去吧

网友AA:
首先老鸟会跟你说 设好熄火。 再就是 老鸟不会让你去调整螺距曲线。因为没意义,正负螺距 你的习惯。 除非你一辈子飞航线。。 算你命大。。 继续吧。。。 模型路长。 老鸟不一定说话。说话的老鸟不一定是老鸟。。。。

网友:
退魔三四年了,感觉轻松了不少,时间也多了。。。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给的各种建议,怪自己太不细心了,一部分原因也怪这遥控器,我只是试试看大桨的平稳性能,绝对不会在家飞,我是新手还没那么大胆子。因为我前面油门正方向什么的 全部调整好了,我在家也试机不止一遍了上下10几遍都有了,谁知道我调了一下螺距合油门曲线以后油门就反向了,这是我没料到的,我设置的油门关闭键是D键,每次开控都会警告混控已打开,必须打开油门才可以开控,控也是刚到手没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视也准备换屏呢...你的电视多大的??

我是55寸的 海信 哈哈,今天新电视机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退了吧 看过你的几个帖子,不太适合玩飞机

是的 ,我以前一直玩油车的,车没意思了 才进军飞机的,从小飞机开始的 F48呀啥的,绝对退了 东西都送朋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玩应飞,你最少要飞一米高度,室内飞太低气流乱,会乱晃,两侧还有墙,家具。
你去室外一下就感觉稳了
...

换KST吗,但是感觉太贵了 ,毕竟我是新手,也不确定能再这条路上走多远,所以一开始没投入这么多,毕竟咱都是普通工薪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Z:
普通模式螺距   -3   2    11

您说的0-50-100油门吗 50油门才2度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0-50-100油门吗 50油门才2度螺距?

是的    按理应该是-12   0    12      新手  普通模式  -3    2   11  比较好控制而已。

网友:
直机单飞入门很难,需要多学习理论知识,要胆大心细,坚持很重要。

网友:
新手还是得先小的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首先老鸟会跟你说 设好熄火。 再就是 老鸟不会让你去调整螺距曲线。因为没意义,正负螺距 你的习惯。 除非 ...

不明白到新手发问到底谁该说话?加上楼主并不是没有设熄火开关,而是油门反向了,心急了没有熄火。玩这个的都是绝少的一部分人,谁也不用摆高自己的姿态。一直学习过来,把自己认为懂的告诉别人,可能不一定绝对正确,好像负螺距2度,可能3度更好。
不过油门反向了,可能切了熄火都没用,楼主自始至终也没提过这问题。不过装,调机在室内试飞也太大意了吧!!!
油门是否反向,是要他自己没装桨之前试机才能知道的。

网友:
话说我没那么仔细调那螺距啊,我买的机械螺距尺,普通模式螺距曲线也就稍微设置了下,不过感觉挺好飞的,至少我感觉比模拟器好飞